红外学习,用430捕获时间,控制电视可以,控制格力空调...

楼主(2013-07-01):
红外学习,用430捕获时间,控制电视可以,控制格力空调不行,为什么啊
我是直接把高低电平时间捕获到,存起来,发送的时候,配合38KHZ载波发送,控制电视机都可以,可是我家格力空调不行,哪位大仙帮下忙。

网友:
空调码一般比电视长多了,看下是不是空间不够。

网友:
格力空调的遥控精度要求很高

网友:
空调的数据包一般包括开关机状态/风量/温度/湿度................
一帧码一般有200多位,
电视机一帧码也就几十位:SONY 12BIT
                                 PANASONIC 48BIT
                                 NEC 32BIT
                                 ..............
外面的电视机,大多数是NEC格式.

楼主:
我捕获的开机键  一共140位   我家松下电视机  开机键100位   我开辟的空间320位  应该不会的啊

楼主:
顶起,哪位高手能帮下忙的

网友A:
空调的原理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的原理不一样的

原理不一样? 那该怎么办呢

网友:
方便贴上源码?

网友:
首先你多学习几次空调的开关码,对比一下这些开关码是不是都一样的;然后让你的板子发射学习到的开关码,并用自己的板子接收,看自己板子解出来的自己发射的码和标准的开关码是否一致,就可以判断问题点了。

网友B:
空调遥控器的各个区红外码格式不一样的,用的不是长度一致的码。要全部解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遥控器的各个区红外码格式不一样的,用的不是长度一致的码。要全部解码才行。

但我用的方式是直接捕获时间啊  所以即使长度不一样  也不影响的 啊?

楼主:
这种事情都有。。学习了遥控的一个键,有些格力空调可以控制,有些不可以。。。

楼主:
搞定  原来格力空调中间有个20MS的码长,我设的定时器到不了20MS。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  原来格力空调中间有个20MS的码长,我设的定时器到不了20MS。谢谢大家

呵呵,我也做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