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PCB要布个局给大家批一下的,结果见鬼了,一堆凌乱...

楼主(2013-07-01):
     我翻了下以前的讨论帖子,有个问题似乎没明确,屏的安装是用插座还是焊接?
     如果焊接的话显然不灵活,如果插座的话,0.7mm间距的插座,我今天查了松下等厂家,0.4,0.5,0.6,0.8的都有,就是没看到0.7的,不知道谁用过没?

     另外:讨论到这时刻了,老陈是否可以出一份临时版元件清单,让采购负责人去联络一下采购渠道,以免个别物料不好采购,还来得及更换。

     大部分封装我做了一下,本来想今天开始布一下局的,结果装PADS搞出来一堆事情,先是在网上先后试用了4、5个版本,什么绿色精简版,3合一完美版,官方原版。。。
乱七八糟一堆,最后才装上PADS9.5,打开了老陈的图。 要转格式了,但是,转PROTEL99SE的时刻,按别人说的步骤一步步来,死活不成功,转protel,不行,转altium,也不行。。。。。
最郁闷的是,当我想干脆联系老陈,请老陈帮忙转一下算了的时刻,发现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装PADS出了什么状况,我的QQ启动不了了,
网上查了一大堆解决方法,没一个成功的。。。好吧,那我重装系统可以吧,用GHOST恢复一下算了,更搞的来了,GHOST提示镜像文件损坏,
恢复失败。。。。。还有,因为现在电脑上.exe文件打不开了,我想用protel都不行了,因为我的是win7系统,以前都是有个WIN7添加库.exe来直接
添加库文件的,现在也用不了了。。。。。
1、老陈,麻烦你能否先转成protel99se格式原理图给我。
2、安装的问题,还有尺寸,PCB尺寸我在coolook那个帖子里面看到了,但是还有2个结构孔,以及PCB上插座位置,请阿莫测一下给我,能给CAD文件最好,谢谢。
3、我再继续折腾我的电脑去。。。
这次见鬼了,真是一堆凌乱中。

网友:
pads9.5我也在用,win7系统没问题的,但是我忘了从哪下载的了
你要用PROTEL99SE来画PCB吗

楼主:
是的,平时都用99。
现在PADS装好了,不过按别人教程转protel或altium都转不成功,
并且装PADS把系统的一些组件搞坏了,典型的反应就是.exe文件执行不了了,按网上的说法总解决不了。

网友A:
方便的话你传到这里,大家转试试,我现在电脑有装PADS,不过没99

网友B:
楼主,那个屏就是直接焊接的。你看PDF,里面引脚上带小孔的,就是为了方便把锡透到下面去的。

网友C:
1. 我建议焊接.
2. 做一个oled转换板, 焊接oled.
3. 主板和oled板之间用排针焊接或插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你传到这里,大家转试试,我现在电脑有装PADS,不过没99

多谢。
阿莫确认一下,现在可以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屏就是直接焊接的。你看PDF,里面引脚上带小孔的,就是为了方便把锡透到下面去的。 ...

图片上倒是看不清楚有小孔 ,它这个引脚是2面都可以上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我建议焊接.
2. 做一个oled转换板, 焊接oled.
3. 主板和oled板之间用排针焊接或插接. ...

之前的帖子里面,圣手传过一个转接板图纸。
具体是否合适,我手上没实物,不好判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上倒是看不清楚有小孔 ,它这个引脚是2面都可以上锡不?

我手里没有这个屏,最好找人确认一下,从pdf来看,是可以的。
我说的小孔是下面引脚上的小孔,我见过的“生来就是直接焊接的”屏或排线,都是引脚上带这样小孔的,你从一侧用烙铁加热,锡就能流到下面去。

觉得两边都可以是因为这里:

网友:
WIN7与PADS兼容差,我用过PADS9.3,容易出错,导GERBER的时候无法导出线。没办法现在用XP和PAD9.0.

网友D:
如果qq都启动不了了,那lz就中招了。

那个精简版的pads不好用,而且会弄坏系统。重装c++库都没用。

lz尽快重装系统。

给你我的网盘里pads9.5原版下载地址,包含破解: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7&uk=1057774381

一个一个下载,别全选批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没有这个屏,最好找人确认一下,从pdf来看,是可以的。
我说的小孔是下面引脚上的小孔,我见过的“ ...

看这个资料应该是的.
我还没仔细看到这里,惭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qq都启动不了了,那lz就中招了。

那个精简版的pads不好用,而且会弄坏系统。重装c++库都没用。

应该是,我重装了很多版本的C++库都没用.
现在装系统麻烦在我电脑是没有光驱的,也没做过U盘启动,本来是有个GHOST,结果还提示说损害了.
不知道有没有网上直接下个系统从硬盘开装的?
要不我就只能去找修电脑的装一下了.

网友:
下一个win7原版镜像,然后拿一个8gu盘用 电脑店 软件一键设置成启动盘,这样重装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我重装了很多版本的C++库都没用.
现在装系统麻烦在我电脑是没有光驱的,也没做过U盘启动,本来是有 ...

不需要优盘,下个win7原版镜像,放D盘。用nt6 hdd installer直接安装,见附件,有安装说明。

网友E:
最好直接用pads,protel和pads虽然可以互转,但还是会有些小问题。pads9.5不要用它的中文界面,稳定性不好,典型问题是中文界面下修改零件标号(label)属性就会挂掉。

网友:
才看到你的贴子,不好意思,我试试,不过之前好像试过,没有成功。

网友F:
感觉lz是中毒了吧……
按理win7和XP都有系统文件保护,应该是系统之外的EXE都无法执行才对。赶紧硬盘全格重装系统吧,否则重装完点击一个exe又重新中毒……如此往复……

网友G:
要不我再用99再画一遍吧。

网友H:
是直接焊接的,悠景有测试板子.

网友A:
pads9.5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可以用中文版
中文界面下修改零件标号(label)属性就会挂掉的问题,只要在属性那里选择参考编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不我再用99再画一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优盘,下个win7原版镜像,放D盘。用nt6 hdd installer直接安装,见附件,有安装说明。

多谢.新系统刚装好,现在裸奔中,啥都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直接用pads,protel和pads虽然可以互转,但还是会有些小问题。pads9.5不要用它的中文界面,稳定性不好 ...

谢谢,主要平时是用protel99se就够了,其实一直都想转alegro.PADS下次公司有空了琢磨下,在家里实在没空学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lz是中毒了吧……
按理win7和XP都有系统文件保护,应该是系统之外的EXE都无法执行才对。赶紧硬盘全格重 ...

不清楚是否中毒,反正我重装了.大家一般用什么杀毒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我再用99再画一遍吧。

这个.....老陈.....没必要了吧.
先转一下试试吧,等下我装好软件也再转一下,总能转好的.
不过我觉得是可以出个清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直接焊接的,悠景有测试板子.

不知道我们这个是直接焊接到PCB还是焊接到转接板,再接PCB,哪个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9.5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可以用中文版
中文界面下修改零件标号(label)属性就会挂掉的问题,只要在属性那 ...

多谢,我先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qq都启动不了了,那lz就中招了。

那个精简版的pads不好用,而且会弄坏系统。重装c++库都没用。

我之前是另外下了个原版,用你这个破解,装上了.不过可能是开始装精简版的时刻把系统搞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是另外下了个原版,用你这个破解,装上了.不过可能是开始装精简版的时刻把系统搞坏了. ...

前两天我装9.5的精简版不成功,把9.4的整得也用不了啦,昨天又系统恢复了一下才行,我一直在用那个9.4的三合一,感觉还比较稳定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们这个是直接焊接到PCB还是焊接到转接板,再接PCB,哪个比较好?

我的建议:最好直接上,考虑下结构,屏的排线较短,外壳液晶的位置板到pcb的具体尺寸,距离够得话,用个双面胶或泡沫胶,直接上;如果结构不允许的话,上托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建议:最好直接上,考虑下结构,屏的排线较短,外壳液晶的位置板到pcb的具体尺寸,距离够得话,用个双面胶 ...

作为可以移植可以更换的开源项目 我还是建议有可能的话可以有转接座 虽然成本略微增加
这样做的好处是 单元可以用于下一个开源项目 软件硬件都可以快速启动 增加可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