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下运放代替比较器做电流脉宽过零检测

楼主(2013-07-01):
要用到电流脉宽过零检测,刚好有一个运放单元佘下,只好用
用佘下运放代替比较器做电流脉宽过零检测电路
运放供电电源,双电源12V
上图,
加二极管防止运放输出负电压,加三极管做反相器,输出高低电平供单片机检测

网友:
好图!
电源负载多大?
互感器配多少匝线圈?
过零点滞后多少ms或us?

网友:
如果不是高速应用,运放可以代替比较器,不过还要看下datasheet里的参数。如果可能再加入一个滞回区间防止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