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中新建用户的问题

楼主(2013-07-02):
用root的权限 新建一个 用户 alex

然后切换到alex  ,输入密码正确,进入alex 之后

只显示一个$ ,没有以前 类似root @root  virtualbox $:的 字符串为什么??

还有显示了一句 “没有文件夹 HOME=/。。。。。 ”的提示语句

请问为什么???

网友A:
能把你完整的操作命令和显示都贴上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你完整的操作命令和显示都贴上来看看吗

环境是ubuntu  11.4

如图所示:

网友:
su alex之后,你的路径还是root的目录 所以当然没有权限ls当前的目录 直接敲cd,就可以进入alex的主目录了

网友:
~#,#说明你是root用户,~说明你在root用户的相对目录 应该就是/root(可以pwd查看一下),你没有切换成alex,如果切换成alex应该就如你第一幅图上面的$($表示普通用户),你su alex后要进入你自己的目录才有权限的(cd ~,pwd查看一下 应该是/home/alex),或者你直接在/home/alex目录下su alex

网友:
ls不是不能执行 人家说的很清楚了 Permission denied(说明你没有当期目录的执行权限,当然肯定也没用写权限和读权限),/root目录一般都是drwx------,普通用户是肯定进不了/root的

网友:
如果HOME=/。。。。。  那就修改/etc/passwd(自己百度)文件里面的alex,按照里面的格式在那一行里面加入/home/alex shell可以自己选一个一般就用/bin/bash 如果还是不行 就用root用户新建一个/home/alex然后用chown(自己百度)更改/home/alex目录的所有者。

网友:
useradd需要加参数才能指定新用户的HOME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