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5310 的内部SRAM怎么编程啊

楼主(2013-07-02):
问下大家,430单片机内部的SRAM如何使用?
已知的信息:f5310内部的SRAM有6K,地址分配情况:
2KB:0033FFh~002C00h
2KB:002BFFh~002400h
2KB:0023FFh~001C00h

怎么写代码,谁能给个思路..?

楼主:
430f5310.h中有如下定义:
/*************************************************************
* RAM Control Module
*************************************************************/
#define __MSP430_HAS_RC__             /* Definition to show that Module is available */
#define __MSP430_BASEADDRESS_RC__ 0x0158

#define  RCCTL0_             (0x0158u)  /* Ram Controller Control Register */
DEFCW(   RCCTL0            , RCCTL0_)

/* RCCTL0 Control Bits */
#define RCRS0OFF            (0x0001u)  /* RAM Controller RAM Sector 0 Off */
#define RCRS1OFF            (0x0002u)  /* RAM Controller RAM Sector 1 Off */
#define RCRS2OFF            (0x0004u)  /* RAM Controller RAM Sector 2 Off */
#define RCRS3OFF            (0x0008u)  /* RAM Controller RAM Sector 3 Off */
#define RCRS7OFF            (0x0080u)  /* RAM Controller RAM Sector 7 (USB) Off */

/* RCCTL0 Control Bits */
#define RCRS0OFF_L          (0x0001u)  /* RAM Controller RAM Sector 0 Off */
#define RCRS1OFF_L          (0x0002u)  /* RAM Controller RAM Sector 1 Off */
#define RCRS2OFF_L          (0x0004u)  /* RAM Controller RAM Sector 2 Off */
#define RCRS3OFF_L          (0x0008u)  /* RAM Controller RAM Sector 3 Off */
#define RCRS7OFF_L          (0x0080u)  /* RAM Controller RAM Sector 7 (USB) Off */

/* RCCTL0 Control Bits */

#define RCKEY               (0x5A00u)

直接用指针将数据放入指定地址或读出数据?

网友:
内部SRAM支持CPU直接访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AM 是用来存储临时变量的。你的代码是写到flash的。 我没体会出楼主想问啥。。。。 ...

是的,是我理解错了。
现在明白了,呵呵。。。

网友:
你操作SRAM干嘛,不都交给编译器生产变量了嘛?

网友:
SRAM不是掉电就没了,编程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