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盗器方案请教

楼主(2013-07-02):
群居生活,今天发现口袋钱包在昨晚被人动了,萌发做一个防盗器的想法,只要记录钱包被动时间即可,现在想法是用msp430,加低功耗实时时钟,加三轴传感器,eeprom记录,串口读取方式,放在钱包夹层记录振动发生时间,请教方案可行性以及软件设计上好的办法。

网友:
有P用,给你留下来是给你面子,狠心的直接整个钱包顺走,神马防盗有用么,既然是群居就应该保管好这些财物,找地方放好不露出来勾引人家犯罪才是王道

网友A:
搞这么复杂干嘛,
还记得读初中时同学过生日时,送的那种贺卡吧,打开就会唱歌的。
1。在你钱包折合处安装一个那个档片,打开钱包就触发记录一下时间,需要时用串口读出来。
2。用一个霍耳传感器,加一块磁铁,装在全包的两端,一打开就被触发了。

网友:
自古2楼出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这么复杂干嘛,
还记得读初中时同学过生日时,送的那种贺卡吧,打开就会唱歌的。
1。在你钱包折合处安装 ...

问题是人可能都不在场,那样响了也没用,而知道打开时间基本上就可以纠出贼

网友A:
没说让它响呀,我是说用那种贺卡上的打开就触发的原理。
最隐蔽的是用霍耳传感器,钱包一边装传感器和单片机,另一边就是一个磁铁,或用磁控开关做,都非常简单,电路也可以做得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让它响呀,我是说用那种贺卡上的打开就触发的原理。
最隐蔽的是用霍耳传感器,钱包一边装传感器和单片 ...

嗯,三轴可以省了,谢谢

网友:
压电片貌似也可以
再做个无线发射,接收端放在别的地方发出报警

网友:
买个针孔摄像头装那才叫绝呢,装个钱包报警器没啥意义的。

网友:
再加个高压装置,电晕他

网友:
LZ装了磁铁就不要放卡进去了哦,

网友:
钱包防盗器这种东西就是做出来也基本无用,用电还得用电池,电池没电了咋办,进水了咋办,每天开合线断了咋办,防护好了尺寸大重量沉咋办……
建议楼主搞个钢滤网钱包(一平米几百块钱的那种工业不锈钢滤网),那玩意跟布差不多,但是一般刀子不用劲割不破,简单粗暴,足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