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diy一个自行车码表,想用5110屏做显示,大家看看合适否?

楼主(2013-07-02):
主要担心的是5110在阳光下看不清。。。

网友:
你放心,在阳光下可以看的很清。

网友:
没有问题的,这个屏后面有反射膜,阳光也下很清楚

网友A:
5110最不用担心的就是阳光下的效果,倒是担心一下高振动下接口的耐久性比较务实一些

网友B:
直接用5110原装屏幕带板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10最不用担心的就是阳光下的效果,倒是担心一下高振动下接口的耐久性比较务实一些 ...

多谢。高振动下接口的稳定性与哪些因素有关?看淘宝上卖的5110有的说换了新的斑马条,这种是否耐久性更好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5110原装屏幕带板来做:

焊接方便否?

网友C:
可以用OLED,自发光的。应该比较看得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方便否?

第二图上部那九个过孔焊线出来,再打柔韧的硅胶固定。除非用力扯,不然震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OLED,自发光的。应该比较看得清

oled估计功耗可能吃不消

网友D:
码表最好要防水哦,要不然下雨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5110原装屏幕带板来做:

不错,回头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码表最好要防水哦,要不然下雨就惨了

是的,需加一个防水外壳

网友C:
引用 楼主:
oled估计功耗可能吃不消

OLED12864显示屏:
OLED显示自发光,无需背光源,无论白天夜晚显示明亮锐利!
全屏点亮显示 整机耗电约22.75mA;全黑不显示不休眠,耗电1.2mA;普通汉字整屏显示,耗电约5mA;休眠状态约几百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OLED12864显示屏:
OLED显示自发光,无需背光源,无论白天夜晚显示明亮锐利!
全屏点亮显示 整机耗电约22 ...

有点高了。。5510的功耗资料说是200ua。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高了。。5510的功耗资料说是200ua。

给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OLED12864显示屏:
OLED显示自发光,无需背光源,无论白天夜晚显示明亮锐利!
全屏点亮显示 整机耗电约22 ...

OLED显示固定的内容有烧屏的问题,而且OLED亮度需要随环境光亮度调整才好,否则黑夜刺眼,白天烈日下有看不大清楚。
另外OLED便宜的大都太小,若是大尺寸的OLED大都需要独立的高压供电,而且价格较高,不是很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OLED显示固定的内容有烧屏的问题,而且OLED亮度需要随环境光亮度调整才好,否则黑夜刺眼,白天烈日下有看 ...

学习了:}

网友:
在轮子上装个发电机哈哈,就不要拿下来充电了

网友:
放心,没有问题

网友:
显示的很清楚

网友:
我也想做码表,也在找屏幕,觉得OLED很酷看起来
对我来说我觉得功耗不用考虑,我想弄个移动电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