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51控制马达正反转啊

楼主(2013-07-02):
请教一下,程序该怎么写,我怎么控制不了,一直工作,不能停下了

网友:
你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
用驱动IC、或三极管

网友:
停不下来的话 程序问题  继电器的话 这个不是很简单么??

一般 用H桥电路  继电器贵了哈 这个是大功率电机??

网友:
驱动电路有问题,2003的COM端接了5V,而继电器接了12V

网友:
想起几年接的第一单时,一边对着书,一边打汇编代码,用来控制一个直流电机。最后竟然弄成了。当时完全没什么编程思路,就时想着怎样一步一步控制电机,当成是电子开关一样。

网友A:
多大直流小马达???

很多玩具都是 :   mcu+ L9110 控制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944913-1-1.html
看六楼

网友:
2003输出0的时候,继电器吸合(此时12V了),2303输出1的时候,继电器不能释放(此时电压时12V-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直流小马达???

很多玩具都是 :   mcu+ L9110 控制

12V马达,工作电流会小吗?

网友:
这个。。。网上资料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