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唯一ID号加密方法.思路

楼主(2013-07-02):
1.读出ID号
#if defined(STM8S103)
    #define     ID_BaseAddress         (0x4865)
#else//  defined(STM8S105)
    #define     ID_BaseAddress         (0x48CD)
#endif

void GetUniqueID(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IDStart=(unsigned char *)(ID_BaseAddress);
    for(i=0;i!=12;i++){*p++=*pIDStart++;}
}

2.把读出的ID号生成其他数据。不一定就是12字节的!并保存在内部EEPROM。在这个模块准备2个函数.一个用于加密.一个用于解密
void StmWriteUniqueI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i;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FLASH_PROGRAMTIME_STANDARD);
    while (FLASH_GetFlagStatus(FLASH_FLAG_DUL) == RESET)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unsigned char *pEE=(unsigned char *)(FLASH_DATA_START_PHYSICAL_ADDRESS+(u32)Addr);
    unsigned char *pIDStart=(unsigned char *)(ID_BaseAddress);

    for(i=0;i!=6;i++)//由12字节生成12*N个字节
    {
        *pEE++=第1种算法,商业原因.我的算法就不公开了.大家可以准备一个数组查表
        while(FLASH_GetFlagStatus(FLASH_FLAG_EOP)== RESET);
        *pEE++=第2种算法,商业原因.我的算法就不公开了。大家可以准备一个数组查表
        while(FLASH_GetFlagStatus(FLASH_FLAG_EOP)== RESET);
        。。。。
        第N种算法
    }
}

//解密函数
unsigned char StmCheckUniqueID(unsigned char Addr)

3.主函数里面设置一个时间最好设置长一点。半个钟或其他,让人家难跟踪
    {
        其他任务...............
        /////////////////////////////////////////////////////////////////////////
         if((Flag&FLAG_CHECK_ID)==FLAG_CHECK_ID)
        {
            Flag&=~FLAG_CHECK_ID;
            if(StmCheckUniqueID(UniqueIDAddress)==1){IsIDCorrect=0x01;}//正确写入
            else{IsIDCorrect=0x00;}//错误写入
        }
        /////////////////////////////////////////////////////////////////////////
              其他任务...............
    }

        /////////////////////////////////////////////////////////////////////////
总结:
这样做还是能被破解的。但对方已经很难跟踪了.
如果破解者对芯片熟悉.他会根据ID号的地址!----毕竟芯片ID号的地址是固定的.找到对应的调用程序.加密时用到芯片ID号的地址。解密时也有用到芯片ID号的地址
所以只有对方熟.是能很快跟踪到加密/解密程序.而在解密程序入口就return出去!

这种方法已经很实用了.毕竟不是太专业的很难破.

希望对大家有用.我现在的产品就是用这种方法.之前还在这论坛发过自己AVR产品被破解的牢骚帖.

网友A:
STM8在烧写程序时,用那种方法把KEY写到EEPROM比较好

网友:
标记一个,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8在烧写程序时,用那种方法把KEY写到EEPROM比较好

是否可以准备两个程序

一个用于生成加密后的数据并保存
另一个时包含解密函数的应用程序

这样第一个程序烧完后,等0.5s再烧主程序即可

(貌似以前还听说用串口之类的来完成类似操作)

网友C:
我的STM8系列中用到了自毁方式,不用两个程序就行,程序写入后调用该函数,前面部分是加密算法,执行后得到加密数据,后面是自毁代码,将加密部分改和本身写为NOP,最后是解密部分,就是除了第一次以外调用这个函数都是执行的解密部分,加密部分首次上电后n毫秒就不见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也不错

网友D:
基本没用!
听说人家有种烧录器,你想要什么ID都可以做成一样.
所以,只要把你的代码和ID号读出来,他们照考进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准备两个程序

一个用于生成加密后的数据并保存

现在在测试的一个表,先下载程序1做自动测试加上校准,老化之后再写出厂程序2

网友:
马克一下。以备后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基本没用!
听说人家有种烧录器,你想要什么ID都可以做成一样.
所以,只要把你的代码和ID号读出来,他们照考进 ...

这个是真的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唯一ID就成摆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没用!
听说人家有种烧录器,你想要什么ID都可以做成一样.
所以,只要把你的代码和ID号读出来,他们照考进 ...

UID 加密非常有用,目前STM8 不UID 加密,破解费用1.6W ,
如果有UID 加密,破解者需要反汇编,跟踪调试,工作量大大增加,解密费用5W 以上。
如果UID 埋雷,基本上很难解开。
所以各位使用STM8做产品 的同学,请一定要用UID 加密,目前多款烧录器支持UID加密、滚码加密。
可以选择这些烧录器,方便生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真的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唯一ID就成摆设了。

STM8 的UID 是真UID ,他说的那个是STM32 ,STM8 的UID 目前还不能更改。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了很久,尝试过很多种方法,不过自认为不是很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F:
STM8 的UID 是真UID ,他说的那个是STM32 ,STM8 的UID 目前还不能更改。

我也认为不能更改,看DATASHEET也是这么说,
不过我有同事,做游戏机的,他的产品刚红,大街小巷都买他的板,可不是他生产的!
上W块的广告费每月,好不容易唱红一个产品,可通街都是别人的盗版货.

当然,这个行业,钱来得快,产品也很快过时.同时亏本也很快.

网友(2014-01-07):
这个要mark一下,有用的。

网友:
没看懂,读出id号那些和产品的程序都是在一个程序里面?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2014-02-21):
感谢热情的坛友!

网友(2014-07-20):
只要代码能读,
8位机反汇编其实没那么难。

网友G(2014-10-15):
引用 网友C:
我的STM8系列中用到了自毁方式,不用两个程序就行,程序写入后调用该函数,前面部分是加密算法,执行后得到加密 ...

你好,自毁部分是怎么实现的呢,谢谢

网友:
一个循环,慢慢的填充自身NOP,到最后会剩余部分返回判断的代码,没有办法全擦掉

网友:
MARK下,STM加密

网友:
加密,解密,新思路。学习。

网友H(2014-11-22):
没用的  华强北7000~10000可以解密STM8

网友:
软加密的一样可以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用的  华强北7000~10000可以解密STM8

这个价格只是把HEX读出来而已
这个HEX可以写到新的芯片上.但是.新芯片的ID号根本和解密数据不配对!所以只有用跟踪方式.找到解密程序
但是跟踪!1W能搞得定???
我要在程序设了3个解密点.每个都有半个钟怎么解?
你那个价格只是读出HEX罢了.唯一ID的作用还请细心理解

网友:
很好的地址码

网友:
很好的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好方法,储存备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自毁部分是怎么实现的呢,谢谢

就是使能读保护,当有人试图去读取你的FALHS时,芯片会恢复成出厂前的状态,擦拭掉所有信息

网友:
谢谢,正在研究

网友:
楼主知道  STM8S003F3的ID的地址是多少吗,跟STM8S103的一样是0x4865吗,哪里可以查得到啊

网友:
MARK,也经常遇到加密的问题,实验一下

网友:
加密问题真是搞到头都大了,搞得太复杂容易隐藏BUG,简单了又怕别人破解,MARK

网友I:
总结一下,首次上电读取UID,加密函数用UID生成加密数据,保存加密数据后程序擦除加密函数,主程序里定时(时间比较长)校验加密数据,数据与定义的加密规则不相符则执行随机的擦除FLASH程序区操作,使盗版程序发生无规律的故障。

网友:
国人太聪明了,反向工程很NB,老美都怕。我等的产品就不要指望破解不了了。时间长短而已。

网友(2015-01-18):
记号。以后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价格只是把HEX读出来而已
这个HEX可以写到新的芯片上.但是.新芯片的ID号根本和解密数据不配对!所以 ...

程序反汇编出来,听说还有静态分析,所有即使加密也得做得隐蔽一点

网友:
再也不用担心程序被别人偷窥了,学习下

网友:
UID如何被修改,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现在做产品多用STM8,刚好用上

网友:
挺好的,后续也试一试

网友:
学习了,很有用

网友:
鼓励一下,版主很热心啊

网友:
知道现在单机版游戏很少,网游多了,增加网络模块,联网认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准备两个程序

一个用于生成加密后的数据并保存

我stm32 做了个简单的加密

用的就是 串口发一个授权指令来写入EEPROM 加密信息。

网友(2015-03-26):
算了,我的小产品根本不加密,爱抄抄去吧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
是个好方法,学习中

网友:
,这要消耗不少空间吧,而且也扛不住反编译了做静态分析

网友:
mark stm8 唯一ID号加密方法.思路

网友(2015-06-12):
引用 网友I:
总结一下,首次上电读取UID,加密函数用UID生成加密数据,保存加密数据后程序擦除加密函数,主程序里定时( ...

请问程序擦除加密程序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在系统编程,查看芯片编程手册

网友(2016-05-08):
学习下,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唉, 做技术的就不能把语文学好点吗?

内容不错,但是看起来怎么就那么费劲呢!

网友:
我的做法是将UID进行加密之后放于FLASH中而非EEPROM的多处地方,程序中多处放置陷阱使得程序不完全失效,而是部分出现Bug
或自毁部分程序

网友:
没有加过密....毕竟技术不到家

网友(2016-07-20):
学习了,平时都没有注意这一块,我们做工控装置的

网友(2018-04-28):
我们也是的 使用des加密的  没有密匙根本不想想

网友:
有很多种算法的,有很多下载器也提供算法的

网友(2019-12-13):
能反汇编。破解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