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芯片L298问题

楼主(2013-07-02):
最近学习步进电机,用L297+L298控制一个两相四线的步进电机,将4个线分别接在L298的四个输出,可以正常驱动。现在的问题是L298的手册说它可以同时驱动2个两相或一个四相的步进电机,可是我一个两相电机已经把四个输出全占用了,驱动两个步进电机应该怎么接呢?请大家指导一下,步进电机4线就认为是两个线圈,L298的原理图我传上来了,大家给看看怎么接线,能说说原理就更好了。

网友A:
手册哪里说可以接2个两相了?截图来看看
应该是可以驱动一个两相或者两个直流电机吧

网友:
二楼出真相。

网友:
二楼说的对, 原理就是两个H桥,电压可反向

网友:
手上还有五个闲置二相四线,没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哪里说可以接2个两相了?截图来看看
应该是可以驱动一个两相或者两个直流电机吧 ...

不知是不是这个资料有问题,就在第9页。

网友:
这个图上的四相步进电机这样接的,另外四根线都接到了地上,这样的电路L298应该是可以接的.
但两相的步进电机,至少都有四根线了,不可能把其中两根接到地上

网友:
没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