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diy一个自行车码表,大家帮忙建议一下外壳怎么选?

楼主(2013-07-02):
如题,可能要考虑防雨的问题,有没有现成的公模呢?

网友A:
买一个,换掉电路……

网友B:
我打算去搞个亚克力的壳子,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换掉电路……

这样的话估计5110液晶塞不进去。

网友:
1、CNC分层雕刻  2、环氧树脂+固化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打算去搞个亚克力的壳子,透明的。

搞亚克力需要开模么?成本高否?

网友:
让莫大测试雕刻机的时候,顺便拿你的外壳文件试一下,你出邮费不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亚克力需要开模么?成本高否?

CNC搞定,我做过类似的,不过不是我加工的,是我设计的简易外壳,胶水粘接,高压水枪喷射不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CNC搞定,我做过类似的,不过不是我加工的,是我设计的简易外壳,胶水粘接,高压水枪喷射不进水 ...

3D打印如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打印如何呢?

没玩过,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3D打印如何呢?

比CNC会贵很多,但肯定能搞定。

但是现在直接打印出来就是透明的CNC材料好像还没听说。只能后期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CNC会贵很多,但肯定能搞定。

但是现在直接打印出来就是透明的CNC材料好像还没听说。只能后期加工了。 ...

是的,我问了淘宝上说8元每克,算下来一个壳子可能要一百多。CNC雕刻不知道成本多少呢?

楼主:
想了想,打算用3D打印个外壳和按键,再割一块0.5mm的亚克力做透明膜,估计一百多块

网友:
按键要防水比较难,买一个吧。自己做的成本也不低,

网友D:
某宝搜 超大中文码表 有款能放下51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搜 超大中文码表 有款能放下5110的

呵呵,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