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网蜂zigbee的 sensor demo去按键操作

楼主(2013-07-02):
前阵子学了一下zigbee技术,选用TI的CC2530,对它的组网monitor有点兴趣,不过官网例程得用joystick之类的操作,很麻烦。于是乎,修改了一下它的例程,把它的按键操作去掉,有兴趣的可以稍微看看。
TI的 SensorDemo例程配合Z-Sensor Monitor 对我们观察 ZigBee的网络拓扑是很方便的,而且图形结构显示,容易理解,很容易就能理解当前的组网状态(不过对于真正做项目的来说,这个例程真不怎么实用的,感觉Joystick可有可无)!但是TI的原程序是要配合TI的开发板的Joystick 或者其他按键才能完成这个实验,这让底板木有Joystick 按键及DIY底板的各路同志情何以堪……本次实验,使用网蜂的实验板和大家一起把SensorDemo实验所需要的繁琐的按键操作去除,并用 Z-Sensor Monitor观察其网络拓扑。

网友A(2013-12-06):
下载了。但是编译有问题,不知道用的IAR什么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但是编译有问题,不知道用的IAR什么版本的。

iar8051   8.10.3 (8.10.3.40338)可以实现

网友(2014-03-11):
感谢分享 觉得这个软件挺不错的 学习一下。

网友:
非常有用,正在学习

网友:
这个更改有意义!

网友:
我看了你的资料挺不错,正好我也在做,通过测试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买来的zigbee模块组网后子节点的数据传输是闭环传输,就是数据传输后会有数据的校验,如果对方节点没有收到数据,那么数据会重发,但是我在实际测试时明显会有数据丢包,丢包率很低,我是用电脑串口测试,测试距离在100米以内。
还有就是当一个节点同时接收到两个以上的数据时,又有丢包的情况,造成这两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我在软件处理上有没有必要增加数据校验

网友:
我正准备在新设备上使用zigbee,但是牵扯到数据交互量多,所以对其组网的数据安全性还有所顾虑,希望能和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2014-05-03):
怎么操作才可以使终端通过路由器再到协调器呢?

网友:
终端无法连接,怎么弄啊?

网友(2014-06-02):
我也发现终端无法连接到协调器 传输部了温度值

网友:
怎么提示sapi.c包含错误的路径?

网友:
楼主实验的时候,有出现dummy route 节点吗
如图附件中的白色节点

网友(2014-10-28):
楼主,我做了这个实验,但是路由和终端都连不到协调器上不知道什么原因,是配置的问题吗?我就是把楼主的例子直接下到网蜂的板子里的。

网友:
协调器的LED1和LED2一直在闪烁,LED3亮。路由的LED2在闪烁,LED1不亮,LED3亮。终端的LED1和LED2亮但LED3一直闪烁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这个SensorDemo中其他终端和协调器是通过绑定实现数据传输的,和自组网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
14楼大牛你好,请问您在ZigBee Sensor Monitor这张截图中的浅蓝色节点是什么意思啊?还有那个白色节点您想通了吗?为什么ID号和蓝色节点的ID号正好是高低字节互换啊?还希望能得到您的答复,谢谢

网友:
谢谢 楼主 下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