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路程控,开关式LED恒流驱动器,hv9910版本。

楼主(2013-07-02):
如题,以前做的项目
8路LED恒流源,输入48V,输出电压在24V到48V之间自适应,输出电流调节范围100-700ma。
DA控制电流输出,通过电流反馈采样,精确知道当前电流输出。
增加一路DS18B20的温度传感器,增加一路风扇控制。
增加一种485输出,可用于级联,用电脑控制8串以上的光源板。
悲催啊,这个电源用于我们产品体积缩小了不少,只是生产工艺复杂。
用了两套就被领导打入了冷宫,所以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下,资料透露到这里了,PCB不敢贴,尽管过时产品仍担心被骂。
源代码很简单,没必要贴了。
同时,欢迎提意见,对电路设计不合理的地方。

楼主:
PCB的图片格式 ,投板文件不敢发。

楼主:
自己顶顶,希望更多人看到

网友A(2014-02-21):
引用 楼主:
自己顶顶,希望更多人看到

非常感谢分享!

朋友,你使用过这个芯片,想问问:

假如我有20个LED(每个LED3W,额定电压电流3V,1A)串联,20个串联后LED串电压应该60V,我是按120V输入还是按60V输入?

还有功率选择,20个LED60W,开关电源功率是按60W(120V对应0.5A额定电流,60V对应1A额定电流)还是120W(120V对应1A额定电流,60V对应2A额定电流)输入?我采用开关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分享!

朋友,你使用过这个芯片,想问问:

bulk电路只能采用比输出电压高的方式输入,120V是对的。功能选择上根据输出功率除以效率来算的。采用120V1A的靠谱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bulk电路只能采用比输出电压高的方式输入,120V是对的。功能选择上根据输出功率除以效率来算的。采用120V ...

输出功率大一倍,电源体积会大很多的,我举了个例子60W,实际应用中,LED加起来可能会是500W的功率,电压升高一倍,那功率是1000W了,

除了MOS管还有肖特基二极管还有检测电阻消耗能量,这点能量应该很少,其它能量不会跑了。

网友A:
你好!我请教你一个问题,HV9910的驱动引脚GATE和振荡器控制引脚Rosc之间是用电阻连起来的,采用外部PWM信号控制,如下图,这种用法怎么计算电感L?

看到一些资料,计算这个电感值跟开关频率有关系:

难道开关频率就是PWM的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请教你一个问题,HV9910的驱动引脚GATE和振荡器控制引脚Rosc之间是用电阻连起来的,采用外部PWM信 ...

hv9910的bulk模式上来讲,他的脉宽改变是靠一沿定宽,另一沿随周期的变化而变化来实现的。

网友B:
叹!9910的方案都是10年前的设计方案,恒流效果相当的差,那个年代没有办法才用的。

网友C(2014-07-02):
引用 网友B:
叹!9910的方案都是10年前的设计方案,恒流效果相当的差,那个年代没有办法才用的。 ...

这位兄弟有没有好的片子推存两个?

网友(2014-09-03):
引用 网友C:
这位兄弟有没有好的片子推存两个?

替代芯片好像是HV9912

网友(2015-01-11):
我用的最多就是MBI6661,MBI6655二个型号

网友:
恒流效果相当的好!

网友:
确实够复杂的

网友(2018-08-10):
HV9912太复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