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适应滤波器matlab仿真成功,但遗留部分问题

楼主(2013-07-02):
仿真的对象是:正弦干扰对消

一个带有高斯白噪声的正弦信号,通过自适应滤波,得到原正弦信号。

以下是源代码:
------------------matlab_demo--------------------------------
t = 0:1/1000:20;
s = sin(2*pi*t);                        %标志信号
n = randn(size(t));                %噪声信号
x = n + s;                                %输入信号
N = 500;                           %滤波器阶数
[h, y] = lms(x, s, 0.001, N); %调用下面的lms滤波算法
subplot(411);plot(t, s);title('标准信号');
subplot(412);plot(t, n);title('噪声信号');
subplot(413);plot(t, x);title('输入信号');
subplot(414);plot(t, y);title('自适应滤波输出');

-----------------lms滤波算法------------------------------------
function [h, y] = lms(x, d, delta, N)
%系数调整的LMS算法
%h = 估计的FIR滤波器
%y = 输出数组
%x = 输入数组
%d = 预期数组,起长度与x相同
%delta = 步长
%N = FIR滤波器长度

M = length(x); out = zeros(1, M);
%h = zeros(1, N);                       %滤波器参数初始化初始化
h = randn(N);                           %初始化一组随机的滤波器参数
h = (h/max(h))';
for n = N:M                             %自适应滤波
    x1 = x(n: -1 : n-N+1);
    out = h * x1';                      %获得
    y(n) = out;
    e = d(n) - out;                     %获得系统差量
    h = h + delta*e*x1;                 %FIR滤波器参数自适应
end

-------------------------------------遗留问题-------------------------------------------
在上面的代码可以看出,我实现自适应滤波,用了阶数为500阶,感觉阶数非常大(针对单片机),不利于计算,我将阶数设置小点后,不论怎么调步进delta,都难以将波形调到令人满意的输出。

不知道500阶对于dsp来说,会不会很大(我目前还没有用过dsp)。

这么高的阶数,实在难以应用在实际中。(针对单片机)

问题1:500阶的自适应滤波,对dsp来说计算量大不大?
问题2:如何在降低阶数的同时,让滤波波形保持理想呢?

希望能够得到各路大侠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最近也研究这个~~~~帮顶,不过我卡在DSP   ADC采样这里了~~~还没到你这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研究这个~~~~帮顶,不过我卡在DSP   ADC采样这里了~~~还没到你这步

终于有人回复我了,热泪盈眶中....

先用matlab仿真一下呗~~

我估计可能这个lms算法,只是一种思路。

我看网上的自适应算法的lms还用上了噪声量进行计算的,滤波器阶数只用了两阶就实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人回复我了,热泪盈眶中....

先用matlab仿真一下呗~~

滤波器是用Matlab设计好了,现在卡在采样率等 选择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是用Matlab设计好了,现在卡在采样率等 选择上~~~

你设计的是多少阶呀?

我感觉我设计的这个500阶太高了,降下来,就滤不了那么漂亮~~~~(>_<)~~~~

网友:
采样AD的速度和被测信号的频率是多少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AD的速度是多少的嘛

我的ad速率可以在代码: t = 0:1/1000:20;中看出来嘛~

采样间隔就是1/1000s (1ms)嘛~

网友B:
不是很快的嘛。。用STM32 72M的时钟 应该够了 <-当我没说。。
刚没反应过来是矩阵运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设计的是多少阶呀?

我感觉我设计的这个500阶太高了,降下来,就滤不了那么漂亮~~~~(>_ ...

600多阶,被测信号60K,运算跑一趟200US,硬件上跑了~~~还可以~~应该没搞错

网友:
AD采样往死里开~想办法~~开满3.6M,不怎么动DSP,刚开始摸石头过河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多阶,被测信号60K,运算跑一趟200US,硬件上跑了~~~还可以~~应该没搞错

呵呵,和你比,500多阶,还不算很高嘛。

其实我感觉很奇怪,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参考信号未必是已知的,那么自适应lms算法中,所必须的参考信号,如何得到呢。

没有参考信号,这个滤波,也无法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快的嘛。。用STM32 72M的时钟 应该够了

在stm32里面,我估计肯定不能实现500阶的滤波吧.......

我还没用过stm32的dsp库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