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ke买的usb风扇,把笔记本u口,坦电容短路,导致主板烧坏

楼主(2013-07-02):
教训啊,按理说u口是有保护的,是不是因为风扇是感性负载,才烧的。

大侠们,这种情况自己能修吗?CPU会不会也烧了。

多谢

网友A:
U口最多把南桥烧了,
我前个月还把220V接到U口了,南桥烧了,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电脑黑屏,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U口最多把南桥烧了,
我前个月还把220V接到U口了,南桥烧了,换一个就好了 ...

大侠是修电脑的吗?换南桥得找修电脑的呀,会不会只烧毁供电部分呢。多谢

网友B:
最多烧南桥,但是现在都没北桥了

网友:
部分电脑没有短路保护的。我一款联想F30A无论如何短路都没有问题的,电流表直接短路测试电流刚刚显示0.5安。很是奇怪。

网友:
LS的肯定是限流了啊。。。偶的索尼一短路USB端口就掉驱动,得去重新刷新一下设备或者重启一下才能重新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多烧南桥,但是现在都没北桥了

我是08年的,应该有北桥吧

楼主:
已经修好,CPU供电有电容短路

网友:
我就没敢这么干,随手找了个充电器插着了,现在USB口的充电器也泛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好,CPU供电有电容短路

怎么会影响到CPU供电?

网友:
我只敢插鼠标键盘和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影响到CPU供电?

u口坦电容,爆了一个,但不短路。

主板坏跟风扇有无关系,现在很难说清

楼主:
就是这个电容了。

为何失效呢?

绿色的不明物体是 氧化的?

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电容了。

为何失效呢?

怎么感觉是老鼠跑那尿了一泡?

网友:
这个好象不是钽电容

网友:
无极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MLCC电容吧

这和普通的贴片电容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和普通的贴片电容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普通的贴片电容这个类别.
MLCC 就是片状多层陶瓷电容.

网友:
以后买个带USB输出插座的电源吧。

网友:
小弟的笔记本也坏了一个USB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不能用了...插上能供电,但是识别不到设备,其他的口都是好的,麻烦老大们给分析分析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
之前自己拆开测过,接口里的触点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