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多点通信时返回帧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

楼主(2013-07-03):
   485通信单点通信时帧肯定正确,多点通信时,返回的帧不全正确,不存在同时收发信息问题。下面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A:
R28太多了吧?只要最末端接一个即可

网友: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A B点对GND 和VCC 需要分别接100K电阻,即线路上需要加偏执电路会好些

另外线路没有光耦隔离做多点通讯有点离谱了

芯片6,7脚到A,B点 串0-5欧之内的小电阻可以改善通讯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8太多了吧?只要最末端接一个即可

嗯,只加在尾端,有改善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B点对GND 和VCC 需要分别接100K电阻,即线路上需要加偏执电路会好些

另外线路没有光耦隔离做多点通讯有 ...

下批板子加上这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