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到货小试一下,苦于没有公网IP,想用HTTP功能下载个网页

楼主(2013-07-03):
看了下  貌似不是那么简单   跟http有关的指令有好多啊
怎么样把那个www.baidu.com的网页下载下来呢?多谢了

网友A:
Step        Description        AT commands or response
1        Contype config        AT+SAPBR=3,1, "Contype","GPRS"
2        APN config                AT+SAPBR=3,1,"APN","CMNET"
3        Active                       AT+SAPBR=1,1
4        Init HTTP               AT+HTTPINIT
5        Set CID 1              AT+HTTPPARA="CID",1
6        Config HTTP server address        AT+HTTPPARA="URL","http://www.baidu.com"
7        GET file                                AT+HTTPACTION=0
8        HTTP URC indication                 +HTTPACTION:0,200,2764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ep        Description        AT commands or response
1        Contype config        AT+SAPBR=3,1, "Contype","GPRS"
2        APN confi ...

多谢了

网友:
sim900a最近测试,通信效果没西门子mc37i好。

网友(2014-09-01):
多谢2楼了,最近刚好要用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ep        Description        AT commands or response
1        Contype config        AT+SAPBR=3,1, "Contype","GPRS"
2        APN confi ...

大神,请问如果要下载的网页地址为:
http://www.baidu.com/s?wd=%E9%98 ... _sug1=110&rsp=3
就是域名后面带参数的该怎么发送指令

网友(2014-10-04):
引用 网友A:
Step        Description        AT commands or response
1        Contype config        AT+SAPBR=3,1, "Contype","GPRS"
2        APN confi ...

如果中途网络断掉了,怎么重新连接呢?我试过 “AT+HTTPTERM" 和 “AT+CIPSHUT” ,好像都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问如果要下载的网页地址为:
http://www.baidu.com/s?wd=%E9%98%BF%E8%8E%AB&ie=utf-8&f=8&tn=ba ...

这个HTTP的操作就只有两个,GET 和 POST,分别对应 AT+HTTPACTION=0 和 AT+HTTPACTION=1,我用GET可以实现带参数的

网友:
AATT++SSAAPPBBRR==33,,11,,""ccoonnttyyppee"",,""GGPPRRSS""
OK
AATT++SSAAPPBBRR==33,,11,,""AAPPNN"",,""CCMMNNEETT""
OK
AATT++SSAAPPBBRR==11,,11
OK
AATT++SSAAPPBBRR==22,,11
+SAPBR: 1,1,"10.238.47.218"

OK
AATT++HHTTTTPPIINNIITT
OK
AATT++HHTTTTPPPPAARRAA==""CCIIDD"",,11
OK
AATT++HHTTTTPPPPAARRAA==""UURRLL"",,""hhttttpp::////wwwwww..bbaaiidduu..ccoomm""
OK
aatt++HHTTTTPPAACCTTIIOONN==00
OK

+HTTPACTION:0,600,0
AATT++HHTTTTPPRREEAADD
OK
AATT++HHTTTTPPPPAARRAA==""UURRLL"",,""WWWWWW..SSIIMM..CCOOMM""
OK
AATT++HHTTTTPPAACCTTIIOONN==00
OK

+HTTPACTION:0,200,69
AATT++HHTTTTPPRREEAADD
+HTTPREAD:69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location.href='espcms/index.php'</script>
OK

网友:
兄弟们帮忙看下,这是问题

网友(2014-11-21):
AT+SAPBR=1,这个是彩信必须用的,直接HTTP,你不用该命令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