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驱动win7下死活装不上怎么办?

楼主(2013-07-03):
如题,总是出状况,什么端口打不开,设备无法启动等等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在XP下正常使用PL2303,没有用win7

网友A:
看看这个在你的电脑上可以运行不,我的WIN7系统运行稳定可靠。

网友:
Win7驱动只能用在正版的pl2303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在你的电脑上可以运行不,我的WIN7系统运行稳定可靠。

你的驱动能用在盗版的上面吗?

网友:
我上次win8也是遇到驱动装不上问题。装上驱动之后有个黄色的感叹号,后来是禁止windos自动更新驱动,然后装了老版的驱动解决的。

网友B:
这个绝对行,我WIN7 64位都可以。

网友C:
还是不行啊   64位   我还是装不起啊  一直提示安装PL2303。。。快气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行啊   64位   我还是装不起啊  一直提示安装PL2303。。。快气死了 ...

试试我这个, 我现在用的是WIN7 64位 SP1, 芯片是国产PL2303HX, 使用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试试我这个, 我现在用的是WIN7 64位 SP1, 芯片是国产PL2303HX, 使用正常

插上51 就安装驱动软件 接着一直提示安装USB-serial Controller 失败

网友E:
1. 下载“驱动精灵”用它扫你的pl2303 来装驱动。我和我同事都是这样的装的。
2.  上官网自己下载http://www.prolific.com.tw/TW/Sh ... _id=226&pcid=79 驱动

3. 确保你的usb 转 串口是 在当前的系统下可用的。比如 有一些usb转串口用了xx类芯片。那么官网明确表示不支持。
   所以我也遇到过6楼的事情。最后换条串口线(换下那条线给xp系统用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下载“驱动精灵”用它扫你的pl2303 来装驱动。我和我同事都是这样的装的。
2.  上官网自己下载http://ww ...

偶的还是一样的结果。。。。这是什么情况啊。。。咋突然就用不起了

网友:
今天给别人安装这个驱动,安装完成后设备管理器那里一直还是黄色叹号,从网上下载的也不行,后来把安装光盘那里有个似乎是CH435的程序运行了一下,看上去是安装了个inf文件,然后就驱动上去了。建义看看手里的USB转串口线是不是附带了安装盘,有没有其他资料需要安装的,参考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上51 就安装驱动软件 接着一直提示安装USB-serial Controller 失败

失败了, 你要卸载旧的啊,   要不老装的还是用了旧驱动文件...

官方的1.7,1.8版本就别装, 我的未成功之前试了是失败的..

安装不要插上USB,  把电脑里有的卸载干净,   再运行安装, 安装完了,  再插上USB.

网友F(2013-12-05):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没?我也碰到一样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没?我也碰到一样的情况了.

没有,我换J-link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经常遇到,多換几个网站下载就行了
PL2303版本怪多的,有原厂产的,还有国产仿的,如果装不上大多是国产仿的那种,

网友:
亲,是时候换个驱动了,我现在用的CP2102相当的稳定,比2303都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

网友:
这个我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我用的是这个win7 64位

网友:
先卸载干净,不能插着usb装!

网友:
把驱动卸载干净,重启电脑,去设备管理器里把联网自动更新设备驱动的选项关掉,然后再安装楼上各位上传的能用的驱动,插入你的设备就可以了。
问题原因是,你用的都是山寨的pl2303hx,厂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新版驱动不再支持hx结尾的2303,使用旧版驱动就可以了,一定要关闭自动更新。
如果想用最新版,实用pl2303ax没有问题。
都是山寨惹的祸。

网友(2015-01-07):
引用 网友B:
这个绝对行,我WIN7 64位都可以。

牛逼,你这个软件可以再WIN7下用。谢谢了

网友:
我用的是USB转CH340的,那个好用点

网友:
跟ft232一样新版驱动都不支持盗版芯片了

实测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5.0可用于win8 x64

网友(2015-11-27):
我安装驱动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出现了端口号,但是有一个感叹号,装驱动的时候“跳过从windows更新驱动”可以了

网友(2017-07-01):
谢谢 lvyunzeng的分享,解决了大问题

网友:
用啥PL2303 直接FT232 保你无忧好多年

网友(2017-08-10):
多谢分享,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