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有没有稳定的RTGUI版本?

楼主(2013-07-03):
1、直接GIT上下载ZIP,不确定是否稳定。
2、RT-Thread的版本与GUI版本匹配问题,似乎耦合度有点高,scons --taraget=mdk4 -s 运行出错。
3、除了RealTouch项目示例,没有它硬件平台移植指导。

另外,官网上为何没有RTGUI的下载链接?一开始我都没找到GIT上的软件仓库,搞得莫名其妙,官网有文档,没下载。

网友A:
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使用当前的版本。

最终应该会把RT-Thread GUI与当前的RT-Thread分支合并。使用开源的,总归要自己多折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使用当前的版本。

最终应该会把RT-Thread GUI与当前的RT-Thread分支合并。使用开源的, ...

哎,有种除了REALTOUCH外,其他的平台都不支持似的。
而REALTOUCH又下架了。
不好意思,有点悲观。

网友A:
软件代码总归有依赖的硬件平台,我这边也暂时只有RealTouch,如果大家确实需要也可以考虑复产。

我已经在github.com上建立了一个realtouch的仓库了,我会把realtouch固件(或主程序)代码放上去,并按照最新的RT-Thread 1.2.0发展规划对它进行重构,同时代码也直接整合一套RT-Thread GUI在里面。

有的时候写程序的不见得知道别人用这些程序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困难,所以希望让RealTouch的固件在RT-Thread 1.2.0上完整的重构一次,思想是:简洁,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代码总归有依赖的硬件平台,我这边也暂时只有RealTouch,如果大家确实需要也可以考虑复产。

我已经在g ...

复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有种除了REALTOUCH外,其他的平台都不支持似的。
而REALTOUCH又下架了。
不好意思,有点悲观。 ...

哪有这种说法,RTGUI在realtouch上的部分,可以很轻易的移植到别的板子的,比如,我就移植到了我的魔笛开发板,你可以看看这个网页中的图片: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24-2104627173.1.cN8eU9&id=18381251365&scene=taobao_shop

网友(2013-08-20):
懂了RTGUI,移植不是很难。用过一次,对位置定位调试觉得效率好低啊,要是可见即可得多好。现在觉得微软的那套东西就是好。

网友(2013-11-03):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使用当前的版本。

最终应该会把RT-Thread GUI与当前的RT-Thread分支合并。使用开源的, ...

这位大哥,想问一下,RT GUI是不是高度依赖RT thread?是不是专门为rt thread定做的?

网友(2014-01-16):
RT-GUI 昨天搞了一下,真的莫名其妙啊

网友(2015-10-26):
搞得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