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驱动usb芯片,如何二者之间焊接导线连接是否可行?

楼主(2013-07-03):
有个FPGA 的板子,不带usb芯片 ,是否可以自己做个USB板,使用排线和FPGA板子扩展的IO 连接上,来使用usb功能,
是否可行,
如果是用导线焊接,而不是用PCB板上的布线,usb信号 是否容易被干扰?

网友:
不会,2条线不要太长,  2条先绕成一股,  等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