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系列做数字图像处理行得通吗?

楼主(2013-07-03):
用cyclone III做数字图像处理,另外加实时视频采集,行得通吗?cycloneIII怎么样?

求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一般的方案,fpga 采集,dsp运算处理,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FPGA 处理速度有什么要求?

网友:
如果内部自带DSP核处理更具优势,开发相对容易一些

楼主:
就是FPGA+DSP核的芯片,我看cyclone 芯片也声称自己可以做,

cyclone III:  288个数字信号处理(DSP)乘法器,视频和图像处理:在视频系统I/O、视频压缩编码以及视频和图像处理应用中,只有Cyclone III FPGA恰当地结合了DSP乘法器、存储器和逻辑资源。事实上,客户能够以低于20美元的成本实现全H.26?编码器,或者以低于5美元的成本实现高清晰(HD)缩放功能。

网友:
兄弟这么久了还在找片子啊,我不懂只能帮你顶一下

网友:
我见过一个PC机的图像处理卡里用了vertex v,没细研究,楼主可以找找资料看看

楼主:
只是一直有这个想法,兴趣啦,呵呵,难度估计很大。。

网友:
cyclone III可以了,速度跑到170M没有问题,做图像处理要注意RAM、乘法器资源

网友:
看你做什么图像算法啦

楼主:
图像识别,行不行啊

网友:
可以做前期一些简单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