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8TFT横屏显示测试

楼主(2013-07-03):
有时间对2.8TFT屏的进行了横屏显示测试。

楼主:
手上有一些ATMEGA128的废板,利用起来。
我用的是ATMEGA128最小板对2.8TFT屏的进行了横屏显示测试。
屏是这个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8339-1-5.html

修改的地方说明
1. 寄存器11和1,修改控制扫描方向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11, 0x4030);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1, 0x2b3f);
   改为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11, 0x4038);
        send_host_reg_command(0x0001, 0x6b3f);
2.画1个像素
    void Point(u8 x, u8 y, uint16 Color)
  改为
    void Point(u8 y, u8 x, uint16 Color)
3. 修改颜色条的控制的x,y座标

楼主:
忘记上程序了

楼主:
增加汉字部分( ATMEGA128+ssd1279+2.8tft240320)

网友(2013-08-27):
记号一下,横屏

网友(2013-09-30):
程序里有BUG
void Point(u8 y, u8 x, uint16 Color)
{

        send_host_reg_command(0x4e, x);
        send_host_reg_command(0x4f, y);

        LCD_WRITE_CMD(0x22, 0);
        TFT_WriteColor(Color);
}

参数XY最好用uint16,不然有些点画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有BUG参数XY最好用uint16,不然有些点画不上

完全赞同,不过最好在LCD.h里面加个
typedef lcd_xSize_type uint16_t;
typedef lcd_ySize_type uint16_t;

然后相关的地方用 lcd_xSize_type和lcd_ySize_type这两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