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和音乐WAVE播放器--方案评估

楼主(2013-07-03):
    想根据马潮老师的“实用公交车语音报站器-WAVE播放器”来做一个语音和音乐WAVE播放器用于电梯里面。

    要求:语音报层或背景音乐播放,外接喇叭,且音量可以通过硬件调节
             单声道16bit的WAVE音频文件
    系统:SD卡 + LPC1785的(32位)PWM + RC + 功放 + 喇叭

    对32位的MCU完全陌生,大家给评估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

谢谢,不过已经PASS掉VS1003,价格做不起,主要考虑软解码和马老师的方案。

楼主:
大家有更好的建议 和 方案没有呢?

网友B:
不知道VS1003还有没有在量产

网友:
嗯嗯,现在1003性价比很高了  价格也降了许多

网友C:
一颗STM8S003 + 25F032就可以全部包揽,包括ADPCM解码和电子音量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VS1003还有没有在量产

1003还在量产,这个一时半会不会停产   价格已经做到非常低了

网友D:
我有成熟的方案,单芯片,读sd卡,u盘,内置文件系统,播放mp3,wma音频!也可以开源出来!

网友:
并且bom成本很有优势

网友E:
话说楼主用的LPC,怎么发到AVR这个版块了。

WM8978, 效果不错,T39和微软的ZUNE用的这个DAC,

现在的STM32F407IGT6板子用了这个,你可以看看视频,大概从13分钟开始,视频上下翻转了,点击土豆的设置可以旋转
http://www.tudou.com/v/IaNihmXdoDM/&rpid=88629962&resourceId=88629962_04_05_99/v.swf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成熟的方案,单芯片,读sd卡,u盘,内置文件系统,播放mp3,wma音频!也可以开源出来! ...

坐等楼主开源

网友:
AD采样录音,PWM还原语音。Flash存储数据。效果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楼主用的LPC,怎么发到AVR这个版块了。

WM8978, 效果不错,T39和微软的ZUNE用的这个DAC,

其实,这个和什么主芯片关系不大,而且想产考马老师的东西,就发到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颗STM8S003 + 25F032就可以全部包揽,包括ADPCM解码和电子音量控制。

25F032没有GOOGLE到资料,价格?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成熟的方案,单芯片,读sd卡,u盘,内置文件系统,播放mp3,wma音频!也可以开源出来! ...

集成的SOC,可以基于二次开发的把,这中开源  是最合适的了,不过没有很大量的话,没有方案厂家开源,,,坐等你来开源,,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成熟的方案,单芯片,读sd卡,u盘,内置文件系统,播放mp3,wma音频!也可以开源出来! ...

开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3还在量产,这个一时半会不会停产   价格已经做到非常低了

现在价格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颗STM8S003 + 25F032就可以全部包揽,包括ADPCM解码和电子音量控制。

25F032有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价格可以做到多少?

看量多少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有成熟的方案,单芯片,读sd卡,u盘,内置文件系统,播放mp3,wma音频!也可以开源出来! ...

单芯片的方案我考察过,现在淘宝上有此类的产品。核心成本10元左右,产品在20左右。
优点:读sd卡,u盘,内置文件系统,降低开发难度,能播放mp3,wma音频。
缺点:如果只是购买芯片,选曲方式只能是下一首,前一首,不能任意选择文件播放。如果要扩展实现其它的功能,比如UART通信,定时选定曲目播放需要二次开发,这个开发的难度实际与使用单片机做WAVE播放相当。其实难度会更高的,因为是专用芯片,内部的资源已经基本上都用掉了。

如果实现LZ的播放要求,单声道、16位的话,使用一片8位的单片机就可以。比如STC的STC12C5A16S2、atmel的M16等。我已经设计出类似的产品,可以播放8K\12K\22.05K\44.1K,16位\8位,单声道的WAVE格式数字音频文件。
优点:核心成本低,一片STC12C5A16S2(5元)+一片用于做低通的运放(0.5元);可以根据需要增加一些其他的控制或通信管理功能。
缺点:只适合做播放WAVE格式的播放器

楼主:
谢谢马老师,正在看你的19章的书。。

网友:
25F032只是个4M的串行FLASH,ADPCM解码和电子音量控制是软件实现的。
楼主要读SD卡,这个就可以省掉了,成本 MCU + (TDA2003*2 - BTL)  + 分立件 + PCB 大约在6块

用山景的芯片功能是多,但是二次开发和单次采购量确让人望而却步

网友G:
如果是做产品,可以有单芯片解决方案参考。串口控制。我朋友有做这个。
摘录:
1.1 简介
QYM1FS 是一个提供串口的语音模块,完美的集成了MP3、WMV 的硬解码。同时
软件支持SD 卡驱动和USB 驱动,以及外挂FLASH。支持FAT16、FAT32 文件系统。
通过简单的串口指令即可完成播放指定的音乐,以及如何播放音乐等功能,无需繁琐的
底层操作,使用方便,稳定可靠是此款产品的最大特点。
1.2 功能
1、支持采样率(KHz):8/11.025/12/16/22.05/24/32/44.1/48
2、24 位DAC 输出,动态范围支持90dB,信噪比支持85dB
3、完全支持FAT16、FAT32 文件系统,最大支持32G 的SD 卡和U 盘
4、多种控制模式,并口控制模式、串口模式、AD 按键控制模式
5、广播语插播功能,可以暂停正在播放的背景音乐
6、音频数据按文件夹排序,最多支持100 个文件夹,每隔文件夹可以分配1000 首歌曲
7、支持linein 功能
8、支持mic 扩音喊话功能
9、支持声卡功能,也支持线控耳机方案
10、30 级音量可调,10 级EQ 可调
11、支持外扩64M 字节的NORFLASH.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做产品,可以有单芯片解决方案参考。串口控制。我朋友有做这个。
摘录:
1.1 简介

类似的模块我在3年前淘宝上买过几家的DD,测试过实际效果不是很满意,另外就是成本的问题。有些应用对于音质要求不是特别高,就是一般的语音提示,而且语音量也不大。播放音频只是其中功能之一,还需要做其他的检测,比如温度,位置等,还要有控制等,考虑能使用一片MCU解决,成本是最低的。

要看具体产品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芯片的方案我考察过,现在淘宝上有此类的产品。核心成本10元左右,产品在20左右。
优点:读sd卡,u盘, ...

马老师也来回复,受宠若惊!
确实如马老师所说,可以用成熟的soc来做,我的方案也是基于此。可以做到uart,iic,spi三种通信方式可选;通过命令方式实现上一曲,下一曲,播放,暂停,FF,FB;
播放指定文件夹下指定歌曲播放,文件夹名字与歌曲名字可用串口发送;内置文件系统,支持u盘,sd卡,并保证兼容性。bom成本比您上面说的都要低,并且量大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马老师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类似的模块我在3年前淘宝上买过几家的DD,测试过实际效果不是很满意,另外就是成本的问题。有些应用对于 ...

温度,位置等,还要有控制

这些都可以做的。这个SOC里面本来就有一个51核在里面。所以程序是可以自己写的。音频部分里面有一颗DSP做处理。唯一不方便的是OTP.......成本可以做到很低很低。当然一般涉及到语音的地方,且用在工业上用的设备,一般量都不会太大。所以成本我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重要的是实际使用效果能否经得起工业现场的考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马老师,正在看你的19章的书。。

刚开始看到   楼主的名字   好像就是machao  马老师的,,,哈哈

网友:
不错,学习了。正在用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