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这个高速光耦这样用行不,谢谢!

楼主(2013-07-03):
高速光耦:
伺服驱动器:

问题是,这个光耦是5V的,能驱动这个伺服驱动器的输入吗?驱动器是24V的,我的想法是光耦的V1接驱动器的输入这样不知道会不会烧掉,没用过。

楼主:
想想应该是可以的,光耦输出那里就是个三极管,对不?

网友A:
6N136的电流传输比基本达到1,加大前端输入电流呗。
不过不建议这样用,还是加个三极管驱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136的电流传输比基本达到1,加大前端输入电流呗。
不过不建议这样用,还是加个三极管驱动一下。 ...

嗯,看来加个三极管是必须的了,看了DS,上面说Vout最大也就7V。

网友:
加个三极管还是好很多

网友:
51R位置一般都有引出线的,可以直接接5V信号,比如松下的,三菱的伺服都可以直接接成长线驱动方式

网友(2013-08-15):
这个图好熟悉,是台达伺服。

网友:
关键是光耦驱动的电流多大?查一下手册,然后计算串多大电阻。(使用外部电源,一般电阻串在电源与1k电阻处)

网友:
加三极管后,改变输出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