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S1003做mp3,不知道音质如何 会不会有很大杂音?

楼主(2013-07-03):
用VS1003做mp3,不知道音质如何  会不会有很大杂音?

网友A:
vs1003听感不错,但是信噪比好像不高,从耳机可以清楚的听到嘶嘶的底噪。
其后的vs1053就很好了,几乎听不到嘶嘶声,但总觉得vs1053的低音没有vs1003的猛。
vs1053播放flac需要上插件,vs1063则不用,但较贵。
建议使用1053,就算其本身音质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它还可以I2S输出接到别的DAC上(1003不能)。
但1053播放flac不是很完美,因为是用插件实现的,所以似乎不能和FFT共用,返回的比特率也有问题,导致剩余时间的显示不正确,当然,这些应该是可以通过程序解决的。如果你嫌麻烦,想直接搞个完美的,那就上1063。就性价比而言1053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1003听感不错,但是信噪比好像不高,从耳机可以清楚的听到嘶嘶的底噪。
其后的vs1053就很好了,几乎听不 ...

多谢指教
看来阁下玩硬件解码玩的比较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1003听感不错,但是信噪比好像不高,从耳机可以清楚的听到嘶嘶的底噪。
其后的vs1053就很好了,几乎听不 ...

我的1003模块刚到手  发现音质可以  也没有你说的杂音   重低音确实可以   不过高音不是很突出  1003应该不支持无损音吧?

另外,1053播放flac需要插件是啥意思   什么插件?

1063的dac芯片可以外接么?     能否推荐一款好些的da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1003模块刚到手  发现音质可以  也没有你说的杂音   重低音确实可以   不过高音不是很突出  1003应该 ...

嗯,高音确实不太突出。
你仔细听,在音乐里没有声音的地方,或暂停时,就能听到明显的嘶嘶声(白噪声)【用耳机】,1053/63就很难听到,一些比较好的听音设备也是听不到的。
它支持无损,WAV就是无损啊。。。。我说那个嘶嘶声的意思是说,它信噪比不太好。。
1053需要加载一个插件才可以播放flac格式的音乐的,这个在VLSI官网上有下载的,不过这个插件比较大,一般单片机是放不下的,当然你也可以放在外置的flash或rom甚至SD卡里,但这样比较麻烦,如果不希望加载插件,那就要用1063。
1053和1063都可以外接dac。DAC的话…………这个不好推荐。。我用过的不多。。你逛逛音响坛吧。。但你外接一个肯定比它自带的好。。

网友(2014-11-03):
VS1003的播放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作为将近10年的老产品了,拿到现在的需求来说,音效可能就不太满意了
可以用用新出来的VS1053,这个支持无损的解码,信噪比还是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