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ADS中怎样在汇编中定义宏 编译的时候条件编译的...

楼主(2013-07-03):
高手请进 ADS中怎样在汇编中定义宏   编译的时候,根据这个宏有没有定义而条件编译相应的代码:

例如有一段汇编代码如下:
                IF      :DEF:REMAP
                LDR     R0, =MEMMAP
                IF      :DEF:EXTMEM_MODE
                MOV     R1, #3
                ELIF    :DEF:RAM_MODE
                MOV     R1, #2
                ELSE
                MOV     R1, #1
                ENDIF
                STR     R1, [R0]
                ENDIF
如何在工程的编译选项中使用命令行对REMAP,EXTMEM_MODE,RAM_MODE等进行定义?
从而选择相应的模式、相应的汇编代码?

楼主:
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  知道怎么写的请告知一声

楼主:
最后顶一次        再找不到答案就放弃了

网友A:
ADS -> HELP -> 汇编语法

目前见过的所有软件都有帮助文档的。
目前所见过的汇编器都支持 条件/预编译 的。 (but: 刚好没用过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 -> HELP -> 汇编语法

目前见过的所有软件都有帮助文档的。

找了半天没翻出来     百度也无果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 -> HELP -> 汇编语法

目前见过的所有软件都有帮助文档的。

keil肯定用过吧     keil中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
MDK 的帮助文档因版本不同位置有所不一样,但内容都差不多:
一般在 X:\Keil\ARM\Hlp 目录下有 armasm.chm armasmref.chm

直接在里面搜索 “IF, ELSE, ENDIF, and ELIF” 即可。

然后在汇编代码中可以判断编译器预定义的变量或自定义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