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总线如何用Verilog hd怎么实现

楼主(2013-07-03):
            总线一般都要具有输入输出能力也就是IO,    对于FPGA外部而已,  就用INOUT来修饰端口就可以了,   那内部呢?    比如我想把CPU和RAM都做在FPGA里面,  那他们的数据总线连接该如何书写呢?

网友A:
可以参考Altera公司的Avalon总线

网友:
ARM的AMBA总线
开源的Wishbone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Altera公司的Avalon总线

本人比较犯贱,不想用总线的IP核,  其实是想学习添加一个8051的IP核, 但是ROM部分,不想用一般并行的,想用串行的ROM省IO,  这样就需要自己写一个串行转并行的模块,对外是串行SPI接口,对内挂在8051IP核的数据总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比较犯贱,不想用总线的IP核,  其实是想学习添加一个8051的IP核, 但是ROM部分,不想用一般并行的, ...

不管是什么总线,基本上都是读写使能、读写数据、地址等,Avalon总线应该算是比较简单易懂的了,我们项目里Avalon转SPI用的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