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时钟同步的一些问题不懂,求指教

楼主(2013-07-03):
求助一个问题,困扰一段时间了

先看资料~~~~~~~~~~~

GPS时间频率器            PICOSYNC-II GPS ENGINE ,     GILLAM-FEi 公司的
http://www.gillam-fei.be/synchro-picosync-ii.php     这个是资料链接

我手头有个这个,是个拆机品,
国内某公司的,换了个包装,改了下DB9的插头位置,别的都差不多。。。。

我猜这两个好像是因为 DB9 的公母头才这样的。。。

          两个的不同:
          DB9头;
          老外的 输出是 1PPS with 10MHz  ,而拆机品 输出是 PP2S with 10MHz  ;

下面是问题:
         这种设备该怎么用,我要做别的东西需要用到 时间同步
         这个的串口该怎么用,要控制这个需要什么协议之类的
         有木有大神指点一下,或是给出这个的详细资料或是使用资料

本人刚大三就弄这个东西,完全不通啊。。。虽然比一般的同学强那么一点,但是在这里还算是小白啊。。。望大神们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下去~~~~

网友A:
串口就是普通nmea01830的gps输出,外加其自定义的设置命令。那个10mhz输出是经过gps信号修正后的频率,很准,这个频率就是这个设备的核心。你拿它来做时钟基准就可以了。

网友A:
记得网络上有类似设备的开源电路,我原来参考过。但是没源代码,不过也是简单的。下班到家后填地址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就是普通nmea01830的gps输出,外加其自定义的设置命令。那个10mhz输出是经过gps信号修正后的频率,很准 ...

输出的那个PP2S,精度是<50ns是指什么精度呢
       是 每一秒是准确的,50ns是每一秒的边沿偏移量  ,还是指 每相隔一秒之间相差 <50ns
       这个精度是高还是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设备可以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网络上有类似设备的开源电路,我原来参考过。但是没源代码,不过也是简单的。下班到家后填地址给你。 ...

恩,多谢了,能不能给发个QQ呢,我的是 526815780    想向你请教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的那个PP2S,精度是

是每一秒的精度,因为他内部的10MHZ作为一个CPU的时钟源。然后以GPS的1PPS信号作为中断源,对10MHZ进行计数和相位判定,每一秒获得10MHZ的频率偏移,然后以这个偏移量作为控制源进行计算得出内部10MHZ恒温晶震的压控输入。

网友:
你把50nS作为一个信号的周期,算算这个信号的频率。算出来的就是这个10MHZ信号的精度范围。

网友:
http://www.hanssummers.com/gpsre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