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MS1117-3.3V AMS1117-2.5V AMS1117-1.2可以给EP4C供电?

楼主(2013-07-04):
使用AMS1117-3.3V   AMS1117-2.5V  AMS1117-1.2可以给EP4C供电吗?
AMS1117-3.3V   AMS1117-2.5V  AMS1117-1.2这个几个电压等级的 芯片质量怎么样? 如果用于给EP4CE15供电能否满足要求?大家有用过的没?

网友:
用电流大点的DC-DC吧

网友:
可以给PLL这种外设供电,核心供电的话最好还是用开关源

网友:
我一直用AMS1117-1.2 给ep2c20的供电,想来C4应该功耗更低吧,io供电最好用dcdc吧

网友:
能不能供电,需要看EP4CE15的供电需求,只要满足EP4CE15的电流,电压,纹波等要求,同时给20%裕量就行了。
AMS1117的芯片质量怎么样?1117的芯片用的非常多,但是还是需要看场合,不同场合使用的温度范围和要求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是消费类-20~70摄氏度,工业-40~85,汽车电子和航天航空-40~125。具体的应用场合还需要符合具体的法律法规和要求。
AMS1117这个芯片出货量是非常大,我也用过很多,稳定性比较好。

网友:
1117-1.2给ep2c5供电没发现问题,芯片无升温工作正常

网友:
1117-1.2 在AMS官网上没有这个型号
但是市面上大把大把的
用了一年多
只用来给核供电
还挺可靠的,至今没有一片FPGA为此出过问题。

网友(2013-12-20):
不知道怎么的, 电压 都超了  0.2V ,是否会有问题 ? 3.6    1.5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