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加热频率40K以上一般功率能做到多少?

楼主(2013-07-04):
额- -不是很清楚感应加热这行,所以来问一下
还有感应加热功率在5kW以上的话,频率一般做到多少?

网友:
频率与功率之间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与储能磁芯有关,在磁芯一定的情况下,频率越高功率越大,这时它们之间有大概的对应关系

网友A:
关键是IGBT半桥的开关频率限制了高频加热的功率,频率越高,能通过的电流就越小,看英飞凌的IGBT模块手册吧。

一般取值都在15K-30K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IGBT半桥的开关频率限制了高频加热的功率,频率越高,能通过的电流就越小,看英飞凌的IGBT模块手册吧 ...

恩- -我找过40K的IGBT模块很少了,再高更少,这种有没有用mosfet并联做的?

网友B:
感应加热 这个用的时候要防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应加热 这个用的时候要防护吗?

防护?你指防护什么

网友B:
电磁辐射对人体影响

网友:
富士电机产的,铜丝就有自来水管那么粗,里面走蒸馏水散热。在那做过一个月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辐射对人体影响

具体不清楚
这种不是民用,而且频率也不是非常高,估计不用吧

网友C:
规定是不可超过100K 多少功率都可以 和频率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规定是不可超过100K 多少功率都可以 和频率无关

我是指现在的技术能“做到”多少功率?总应该有个上限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指现在的技术能“做到”多少功率?总应该有个上限吧?

基本没上限 堆硬件 你有多大功率管子 就能做多大功率 工业都用380V整流的 炼钢 热处理 都有感应加热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没上限 堆硬件 你有多大功率管子 就能做多大功率 工业都用380V整流的 炼钢 热处理 都有感应加热应用 ...

管子是看能并多少个还是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