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手持万用表U1232A简单拆解及试用感受

楼主(2013-07-04):
万用表换了很多了,全都是国产的胜利的优利德的,用下来就是很容易坏,甚至是很多先天的缺陷,最近感觉到万用表平时使用的时候大都不需要高精度,甚至很多时候是测试电压电流的有和没有,测试通断,很看好福禄克的115C,体积小巧,可单手操作拨盘,做工精良,可是就在准备好银子要买115C的前一天,突然发现还有个安捷伦的U1232A,体积相当,功能上更强大,价格便宜200多元,对比下来,电流档可以测试微安,115C有个6A的档位,分辨率1mA,很蛋疼,心里还是感觉福禄克的质量要好一点,但是安捷伦的也不会很差,毕竟都是同一个档次的品牌了,就买了安捷伦的U1232A,到家就拆了,呵呵,手贱,用4节AAA电池供电,续航时间还有待考验,简单的测试了一下,感觉换挡超级快,比115C快,而且100uF的电容测试时间1秒以内的,公司有个福禄克17B,测试47uF电容竟然要9秒,真尼玛坑爹,17B除了耐用之外就根本没优点。拆解感觉就是电路很复杂,也是4层PCB,对比福禄克的表内部都是很简洁的,元件数量也就三分之一,工艺和设计上感觉要比福禄克的差点,但愿别坏,坏了我骂死安捷伦O(∩_∩)O。

参数

型号              Agilent U1232A
直流电压量程     600mV–600V
基本精度         0.5% + 2
交流电压量程     600mV–600V
基本精度         1.0%+3
可选的低阻抗模式 是
直流电流量程     60μA–10A
基本精度         1% + 2
交流电流量程     60μA–10A
基本精度         1.5% + 3
电阻范围         600Ω- 60MΩ
基本精度         0.9% + 3
频率范围         99.99Hz–99.99kHz
基本精度         0.1% + 2
电容范围         1000nF–10mF
基本精度         1.9% + 2
背光灯连续告警   是
二极管测试       0.9% + 2(3V量程)
运算函数          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空值
保留功能          触发保留,自动保留
PC连通性         是–IR-USB连通性
非接触电压检测Vsense          有
内置闪光灯               有
数据记录功能        有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  有
防护等级            P42
保修                2年

网友:
板子看着蛋疼

网友:
用NEC的MCU做的主控。应该是国内开发的吧。FLUKE的设计一般都是用自有的芯片做的设计吧。

网友A:
3 2/3的表,20位ADC,双LM385基准,NEC的单片机,大量CD405x,没看见RMS-DC芯片……

网友:
不是很懂,但是觉得,电流不用换表笔,用着就该比较顺手。

网友:
这个电容只能到10mf or 10MF?

网友B:
台湾富贵做的贴牌表吧,做工用料都不如福禄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200多啊

是和fluke比

网友D:
背面居然有个手电筒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湾富贵做的贴牌表吧,做工用料都不如福禄克的。

安捷伦收购富贵已经5年了,现在U开头的仪表全是以前富贵的产品线。

网友:
功能比115c丰富强多啊。
板子看上去真的好复杂,为啥115c就那么简洁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背面居然有个手电筒功能!

高点是手筒功能,深得我大中国的精髓啊

网友:
电阻电容,难道都是手工贴上去的,怎么歪歪扭扭的?

网友F:
一看PCB设计的就知国产的!国内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看PCB设计的就知国产的!国内代工的!

台湾设计马来西亚生产。

网友G:
我在其他论坛里买了个近全新的fluke117,价格和这个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其他论坛里买了个近全新的fluke117,价格和这个差不多。

你花多少钱?我这个518元还带电池和4GSD卡的,相当于400多接近500元吧

网友:
和Fluke的一款表比较像。忘记什么型号了,好像是115C。
不过这做工.....对得起这个价吧,Fluke的那一款好像要1000多,MSP430 + 凌特的AD做的,有屏蔽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花多少钱?我这个518元还带电池和4GSD卡的,相当于400多接近500元吧

比你的贵,700

网友:
照片好清晰,电路挺复杂!

网友:
測試棒很容易斷線喔....我們公司每支都斷了...

网友:
东西有点多

网友:
原来安捷伦也做手持表啊,不知质量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点是手筒功能,深得我大中国的精髓啊

逗死我了!我也一下就想到山寨手机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花多少钱?我这个518元还带电池和4GSD卡的,相当于400多接近500元吧

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里买的?

在X宝,你自己搜索吧,我就不做广告了

楼上的各位,其实我这表和福禄克牛屎芯的17B价格是一样的,直接对比对象就是17B,这表只是117C价格的一半

网友I:
春风哥的拍照技术提高不少啊~为什么我在淘宝上搜到的价格900左右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在X宝,你自己搜索吧,我就不做广告了

在X宝,搜索U1232A,然后按价格排序,最便宜的是599.你的518的是哪一家?

网友:
有谁要Fluke175啊,1000元出啊 Made in US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X宝,搜索U1232A,然后按价格排序,最便宜的是599.你的518的是哪一家?

就是他家,可以议价的,你要是会砍价有希望499拿下,他急着卖

网友J:
引用 网友A:
3 2/3的表,20位ADC,双LM385基准,NEC的单片机,大量CD405x,没看见RMS-DC芯片…… ...

有没有可能是单片机做的均方根值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他家,可以议价的,你要是会砍价有希望499拿下,他急着卖

哦,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可能是单片机做的均方根值计算?

AD7781这颗20位ADC的采样率只有10SPS,速度不够。
看到满板的模拟开关,我怀疑是用模拟开关做的。

更正一下:查到了,那颗ES7的8脚IC就是RMS-DC芯片,台湾Cyrustek的:http://www.cyrustek.com.tw/spec/ES7.pdf

网友:
万用表也可以做的这么复杂!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就是他家,可以议价的,你要是会砍价有希望499拿下,他急着卖

楼主你不是说200多吗?

网友L:
直流电压量程     600mV–600V
基本精度         0.5% + 2
----------------------------------------------
不如弄个7135的表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春风哥的拍照技术提高不少啊~为什么我在淘宝上搜到的价格900左右呢?

拍照技术根本没提高,是单反拍的, 淘宝有个599的那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7781这颗20位ADC的采样率只有10SPS,速度不够。
看到满板的模拟开关,我怀疑是用模拟开关做的。 ...

大师果然厉害,这个是真有效值芯片,不过用20bit的ADC做这个表,余量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直流电压量程     600mV–600V
基本精度         0.5% + 2
--------------------------------------------- ...

外围器件对精度也很关键,这个表用了20位ADC,单从分辨率来说比7135好很多,做3 2/3已经超标很多了,说明精度瓶颈不在ADC。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不是说200多吗?

我说比115C便宜200多

网友M:
顺着春风指的路,去买了一个,519的价格。已经拿到手了,还不错,功能挺多的,测量速度比手里的15B快多了。温度测试和联机通信配件都不是标配。
有点蛋疼的是开机还给我来2秒的开机音乐。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说比115C便宜200多

115、1232A,春风你居然没考虑三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顺着春风指的路,去买了一个,519的价格。已经拿到手了,还不错,功能挺多的,测量速度比手里的15B快多了。 ...

比我多花了一块钱,呵呵,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N:
115、1232A,春风你居然没考虑三娃的

日本的牌子我不是很喜欢,我心中的大牌是福禄克和安捷伦,你说的是哪一款?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春风很谦虚啊。这是我看过春风拍的效果最好的照片了 :)

继续努力。

我的技术别指望提高了,到现在还是一直是自动挡呢

网友:
我看我手中的FLUKE的钳表主板都是用的MSP430

网友:
我去买
掌柜不肯降了
冲着安捷伦
550买了一个

网友P:
你的518的是哪一家?楼主你不是说200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的518的是哪一家?楼主你不是说200多吗?

你难道是把“价格便宜200多元”自行脑补成“价格便宜,200多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我多花了一块钱,呵呵,你值得拥有

的确,还是值得拥有的。

网友Q:
功耗相当的惊人。用过福禄克的15B,两年多都没换过电池。现在用的安捷伦的U1251B,两个月左右就要换块6F22的电池。

网友N:
引用 楼主:
日本的牌子我不是很喜欢,我心中的大牌是福禄克和安捷伦,你说的是哪一款?看看去 ...

上次不是和你说过嘛,三娃的 PC5000A   速度也是刚刚的,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还说让你买了体验下先,DCV 可以扩展到 5 位半的。

btw. 安捷伦的手持表不是大牌而是贴牌,不过也好,有春风做小白鼠让我们拭目以待,安捷伦的贴牌表有多耐操,Fluke 电工表可是久负盛名的耐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功耗相当的惊人。用过福禄克的15B,两年多都没换过电池。现在用的安捷伦的U1251B,两个月左右就要换块6F22 ...

方案问题,15B 是 FS9271 方案,用 3V 供电,因此 15B 设计为两个 AA 碱性电池,那肯定非常耐用了,我的 UT33A 用同样方案,但用的是 7 号电池,我何止用了两年!至于 6F22 电池本身就不耐用(换 6LR61 吧),何况是以多功能高精度为卖点的 1251。春风的 1232 看样子是 4 个 AAA 电池?估计还凑合,289 同样电池也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上次不是和你说过嘛,三娃的 PC5000A   速度也是刚刚的,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还说让你买了体 ...

手持表不想上高精度的了,反应快,小巧就好了,高精度还是台表吧,我记性不好,你上次说的,我忘的死死的了,这个我是看到最近价格非常便宜才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上次不是和你说过嘛,三娃的 PC5000A   速度也是刚刚的,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还说让你买了体 ...

福禄克那表真是简洁至极了,简直比山寨的830B还简洁,看来做精品还是要简洁才能耐操啊,东西少了本身故障率就低了,而且可以把成本用在提高元件品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点是手筒功能,深得我大中国的精髓啊

开始还以为是什么热感应,原来是电筒啊,经典啊!

网友(2013-08-05):
我就想问一句楼主,数控电源怎样了?

网友R:
那焊点……怎么看着像温度不够?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铅??记忆中无铅的焊点也不至于渣到这个地步吧。

网友:
已经在阿莫那里入17B了

网友S(2014-02-16):
但愿别坏,坏了我骂死安捷伦    逗死我了
淘宝那家该给你点好处,因为你得多卖不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但愿别坏,坏了我骂死安捷伦    逗死我了
淘宝那家该给你点好处,因为你得多卖不少台 ...

真的吗?我就是那个淘宝卖家

网友:
很不旬万用表,我最近都有想买一台打算,还没有想好买什么的。手持呢,还是台式!

网友(2014-09-08):
引用 楼主:
就是他家,可以议价的,你要是会砍价有希望499拿下,他急着卖

今天发现我的U1232没电了,然后打开电池盖震惊了,四个电池全部漏液,一段的电池接触片腐蚀很厉害,里面一塌糊涂啊 用的是那个卖家送的四个电池。

网友:
入一块的想法。

网友:
比国产的看着好,比福禄克还差不少。

网友:
这这个表应当是原来ESCORT被安捷伦收购后做的

网友:
万用表带SD卡做什么用啊的 存储数据吗?  什么数据?

网友:
你看别人进口的用料,就是爽啊

网友(2014-11-22):
这个表不错啊

网友T:
看线路板,集成度还是挺高的,一个万用表,要用这么多IC?

网友U:
楼主的表坏了吗?用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的表坏了吗?用的如何?

没坏,用着还好,不过今年又买了福禄克的189和289,这个安捷伦的暂时打入冷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线路板,集成度还是挺高的,一个万用表,要用这么多IC?

用这么多IC相比福禄克超级简单的单IC设计,电路太复杂了,干扰和保护很难做的好

网友(2015-02-03):
引用 网友N:
上次不是和你说过嘛,三娃的 PC5000A   速度也是刚刚的,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还说让你买了体 ...

日本三和的表怎么样?

网友:
元件太密了!国产永远赶不上啊

网友:
+10010
+10010

网友:
一般用万用表,都是定性判断,大多都是大致看下范围、量量通断……所以,感觉手持表最重要的
1.坚固!!
2.多功能。
3.指针表的精度

网友:
做工比福禄克的差太多

网友:
7.5台表有了.又想买手持表.谢谢楼主这么多的图.选择方向明了一点了

网友:
明年买一个,哈哈  一直在犹豫买哪个,国产的实在用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那焊点……怎么看着像温度不够?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铅??记忆中无铅的焊点也不至于渣到这个地步吧。 ...

可能因为那板子是沉金的吧

网友(2015-03-06):
289太慢了。屏幕对比度也差。
115系列的CAT等级和IP等级太低

网友V:
跟风入了个,不过和117C 对比起来 通断档差一点,117C 的通断可以做到极快的划过就响,1232A 就不行,得接触一点时间才可以

电流倒是比117C 强,117C的交流 电流短接表笔都20个ma,小电流是没指望了

网友:
LZ好人,揭穿了奸商真相

网友S:
引用 网友V:
跟风入了个,不过和117C 对比起来 通断档差一点,117C 的通断可以做到极快的划过就响,1232A 就不行,得接触一 ...

谢谢,算给了我一个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S:
谢谢,算给了我一个提示

上面帖子说的是错误的,我当时让卖家试了试电话里面沟通了,感觉是那样的,现在1232到手了

通断档速度也是很快的,绝对能满足你的需要

有个小bug,从电阻档转到直流档会有0.6个mv的偏移,不测小电压没有影响

网友W:
一般的数字式万用表测电流是不是不好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W:
一般的数字式万用表测电流是不是不好用?

好用啊 ,只是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测交流电流 电压的时候会有20个左右底数,FULKE 117C 交流电流最小分辨率1ma,所以20ma以下的就测不了了

普通万用表交流是平均值的反而没有这个问题

安捷伦1232 有ua档 所以也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V:
好用啊 ,只是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测交流电流 电压的时候会有20个左右底数,FULKE 117C 交流电流最小分辨率1ma ...

谢谢回复,拿手头的表再去试试看。

网友(2015-05-20):
在哪里买的呀,

网友:
里面这么复杂,做工不错!

网友:
PCB 和工艺 的整体感觉 真的感觉 不是很好

网友:
为啥我的15B里面的MCU只是一坨牛屎

网友(2015-12-04):
感觉比福禄克117C的电路板零件多好多。

网友:
楼主买的也忒便宜了

网友(2016-05-22):
NEC的方案? FLUKE不会用的吧?贴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