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稳定可靠点的家用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3-07-04):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家里的无线路由器又开始闹腾了。昨晚甚至:断线,重新插拔电源,好了,连接不到一分钟又断线,又拔电源,好了,不到一分钟再断线。。。反复十余次,最终放弃上网。

求推荐个稳定可靠点的家用无线路由器?

网友:
你什么牌子 型号???

网友:
拆开把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全换了。

网友A:
TP-Link,水星之类要不得,试过几个,基本都是几天要挂一次,甚至一天几次。
推荐腾达。试过一两个月没断线的,当然也有故障的时候。

计划做个定时器,一星期或者更长时间重启一下。

网友:
可能是电信把你的DSL线断了。
电信无耻。

网友:
Dlink~我的dir655最长纪录是400多天没重启,因为电信换专线才重启了一次,现在应该又有100多天正常运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P-Link,水星之类要不得,试过几个,基本都是几天要挂一次,甚至一天几次。
推荐腾达。试过一两个月没断线 ...

低端的什么品牌都要不得,中端的什么品牌其实都差不多。
我就在用水星4530R,买了快1年了,7x24从没死过机,除了更新固件也从来没重启过,用的是OpenWRT。
同时一直在用华硕520GU,几年来也是7x24从没死机,以前做路由用Tomato DualWAN,最近改做网桥因为Tomato的Repeater Bridge模式不好使所以改刷DD-WRT。

网友:
对 低端的都一个样   建议中端或高端的路由器。

网友:
腾达最近出了一款11AC的路由器做工很强悍,可以试试

网友C:
原来水星和腾达比较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来水星和腾达比较好啊。

不是水星和腾达比较好,而是选200块以上价位的随便哪家都差不多。
当然想便宜就去淘宝买二手的,基本上能刷OpenWRT或DD-WRT固件的都差不到哪去。

网友:
一直用的TPLINK,时间长了就挂了
手动重起,再加上网不太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水星和腾达比较好,而是选200块以上价位的随便哪家都差不多。
当然想便宜就去淘宝买二手的,基本上能 ...

关键字:200+,OpenWR,DD-WRT。非常感谢。

网友:
我用飞鱼星的ap 不过信号没有路由强

网友:
D-Link的还不错吧,之前一直都选个品牌。

网友:
淘宝38块钱二手中兴H618B飘过

网友D:
我家的tplink,买新的,老是用半天或一天断网,去总部测试,说没问题,后来换了2次机器才给换好

这事情之后总结了个经验,以后凡是那种似坏非坏的故障,一定要彻底的把它整坏,这样你才好一次性通过售后检测,在保修期内换机

网友:
totolink没人在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tplink,买新的,老是用半天或一天断网,去总部测试,说没问题,后来换了2次机器才给换好

这事情之 ...

问题是,怎么把无线路由器彻底整坏呢?
别告诉我用不匹配的电源什么的,人为去整坏啊。比如说标配9V电源,整个12V的插上去。。。那似乎有点不厚道。

网友D:
我是用导线的细铜丝,通过散热孔撮到CPU附近位置,外加24V.当然,你也可以用电蚊拍

网友:
H618B + dualwan
妥妥的500多天还在正常运行中。。。
自从用过tomato的内核后,觉得一切厂商的原生固件都是渣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导线的细铜丝,通过散热孔撮到CPU附近位置,外加24V.当然,你也可以用电蚊拍 ...

算你狠

楼主:
想起思科是路由器、交换机的鼻祖
于是京东上,亚马逊上都搜了一下
找到个200多元的
(Cisco)CVR100W 300M无线路由器(黑色)
但是断线、不稳定的差评还是蛮多

也搜了水星4530R
3根天线,外观看起来牛哄哄的
也是一样的很多断线、不稳定的差评

纠结

网友:
网件,从不重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导线的细铜丝,通过散热孔撮到CPU附近位置,外加24V.当然,你也可以用电蚊拍 ...

你太复杂了。  直接  12V  或者 其他电压, 加入到  vcc  gnd 。  1分钟绝对挂

网友:
网件 不用考虑  辐射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低端的什么品牌都要不得,中端的什么品牌其实都差不多。
我就在用水星4530R,买了快1年了,7x24从没死过 ...

还是有点区别的,从能不能用的,或者故障率高低角度来说。据说tplink和水星只是外壳不同…

前几个月为了搞WDS,收集了几个tplink,无一不死。室友的一个水星因为受不了而砸掉了…

在我的影响下,周围几个朋友都买了腾达,均反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太复杂了。  直接  12V  或者 其他电压, 加入到  vcc  gnd 。  1分钟绝对挂

不拆外壳的情况下,你怎么连的到内部的VCC?

如果只是单纯的通过路由电源端加高压烧坏稳压芯片,那些维修人员也不是傻子,基本也能看的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点区别的,从能不能用的,或者故障率高低角度来说。据说tplink和水星只是外壳不同…

前几个月为了 ...

有没有具体型号?
低端货因为cost down得太厉害,flash和ram都不够跑linux,跑的通常是一些不知名的rtos,稳定性很成问题。
只要是能刷linux的路由,买回来第一时间刷了openwrt,稳定性刚刚的,什么牌子区别确实不大。

网友:
思科吧,刚换了个,京东也不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具体型号?
低端货因为cost down得太厉害,flash和ram都不够跑linux,跑的通常是一些不知名的rtos ...

其它几个看不到了,我家里的是WR845N, 好像是2M的FLASH、16M的RAM,现在这些便宜的路由基本都是2-8组合,要刷都得换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几个看不到了,我家里的是WR845N, 好像是2M的FLASH、16M的RAM,现在这些便宜的路由基本都是2-8组合, ...

呵呵,就说嘛,最少都要买8M/64M级别的,低端路由的OS本身就很多bug,例如TCP连接数一多就崩溃重启,时间长了也会因为内存泄露而崩溃,甚至我用过的D-Link DI-524M,只要苹果的设备一连上就无限重启,这种垃圾真是大街上踢到都懒得去捡。

网友:
改善路由器散热,可以少点挂

网友F:
大多数的路由器散热都做得不是太好,尤其是CPU;

我的一个N年前的NW618 经过改造后,连续无障碍运行了4、5年了;

首先是主要发热部件的散热,车间里找铜皮、铜板——最好是紫铜,然后做好防短路处理,手工折好形状——也是个稍微考验脑子的活,最好是高度刚好在扣上盖后能牢牢压住;

NW618可以刷固件,刷了个番茄的;

设置定时自动重启;
别管多热,这个路由器都没给我填过麻烦;

路由器、猫 绝大多数的散热都很差,所以,提醒各位注意降温;

我是拆了3个以上的无线路由器后才发现的…… ;

网友:
买过几百块钱的网件几分钟断线一次,还有个巴什么的牌子也是这些,还不如几十块钱的国产货。

网友:
俺买的二手的 贝尔金的  刷的 TT固件  都特别稳定(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大多数的路由器散热都做得不是太好,尤其是CPU;

我的一个N年前的NW618 经过改造后,连续无障碍运行了4、5 ...

去淘宝买些北桥和显存用的小散热片,再买一支粘性硅脂或者3M导热双面胶,直接粘上就行了。

网友:
我用的是磊科的NW715P,可以设置自动重启。自己有散热片挂墙上不怎么热。
用了一年半了还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路由最好买新出的型号,看硬件版本一般V1和V2比较实在,后续版本各种缩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淘宝买些北桥和显存用的小散热片,再买一支粘性硅脂或者3M导热双面胶,直接粘上就行了。 ...

您那不得掏现金买嘛……

我们车间有现成的 铜板(0.1 — 3mm厚度) & 导热硅脂;

还有铝板什么的,都是客户快递来,委托我们做试验用的,当然,捷安特的轮毂、轮组、轮毂等之类的也有,甚至,还有接骨用的不锈钢连接件——纯不锈钢啊;

还有制约的原因,我不太喜欢进城……

不是DIY吗,呵呵……

网友G:
额~~回家看了一眼赫然发现型号不是715P,是235W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其它几个看不到了,我家里的是WR845N, 好像是2M的FLASH、16M的RAM,现在这些便宜的路由基本都是2-8组合, ...

请问怎么查看这些参数呢?好像路由的介绍都没有关于它的Flash和RAM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TL-WR941N路过

Wr841n

好像都是我自己无聊或调整参数而重启

尽可能买稳定成熟产品

居然还可以耍ddwrt。。。。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怎么查看这些参数呢?好像路由的介绍都没有关于它的Flash和RAM的。
谢谢。 ...

网上找拆机图,要么自己拆。

网友:
我69元的路由器,没有遇到楼主的问题。

网友J(2020-03-25):
引用 网友G:
额~~回家看了一眼赫然发现型号不是715P,是235W

你的235W还在用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你的235W还在用么

挖得够深啊。。。。

235W早吃灰了,现在AC66u-B1服役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挖得够深啊。。。。

235W早吃灰了,现在AC66u-B1服役

235W固件非常强大,AC66u-B1有这么强大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A:
TP-Link,水星之类要不得,试过几个,基本都是几天要挂一次,甚至一天几次。
推荐腾达。试过一两个月没断线 ...

晕 ,我就是被腾达折腾的没法用,才换水星的,后来好的。
TPlink似乎价格高,性能并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晕 ,我就是被腾达折腾的没法用,才换水星的,后来好的。
TPlink似乎价格高,性能并不好。 ...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早不用这些破烂啦,全换了Mikrotik的。

老家的有次被雷击,猫和网卡都挂了,路由没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J:
235W固件非常强大,AC66u-B1有这么强大么

本身功能就很强大,还有用梅林固件,和改版梅林。

用过后你会发现235W会被甩得看不到。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本身功能就很强大,还有用梅林固件,和改版梅林。

用过后你会发现235W会被甩得看不到。 ...

你现在用自带固件,还是梅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现在用自带固件,还是梅林呢

梅林

ps.改版的

网友:
个人感觉 关键在于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