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lc请教大家品牌和开发软件

楼主(2013-07-04):
如题,老设备了,需要维护,厂家又不肯换新的,请教各位网友有没有见过或者用过的?型号和品牌都在图片上。

网友A:
台达的弟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弟弟?

这个是台达,它弟弟是?目前估计是国内仿照的,不太清楚用什么软件开发,设备没法维护改造。

网友B:
要么是三菱的软件。要么纯粹的单片机编程,你打开看看他的MCU是神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是三菱的软件。要么纯粹的单片机编程,你打开看看他的MCU是神马的?

好的,因为plc是和设备安装在一起的,我尽量拆开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因为plc是和设备安装在一起的,我尽量拆开看下。

照个高清的照片,同时写上MCU 的型号

网友C:
兼容30的山寨plc好多,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兼容30的山寨plc好多,好多,,,

怕它通讯接口定义不一样再整坏了什么的,我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作不复杂的话自己用其它PLC编一个程序呗

长期的设备改造可以考虑这个思路,目前是设备有故障,需要微调程序维护,还想继续用这个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