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运放组成差分放大电路,该图是否有误?

楼主(2013-07-04):
如图所示,该双运放组成一个仪表差分放大,我的问题是,运放IC1A的正输入和负输入,是不是画反了?另外,电压增益公式,我自己推出来的是Vout=2(1+R/Rg)(V2-V1), 刚好和文章中的是相反的,有对运放研究深刻的筒子,还请指点

网友:
应该是V2-V1。可以在IC1A引入一个负反馈,Rf可以取10MΩ电阻。这样运放更稳定。

楼主:
多谢这位兄弟跟贴,这个电路确实不是很稳定。

网友:
楼主没有写出来这个电路的应用背景。知道背景就好分析了。 好久不算运放公式了,已经不会了。。

网友:
V2-V1是对的,
先从下面V2入手分析,因Vout类似V2且同比于-端,从而类似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