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200以内的逻辑分析仪!大家推荐个质优价廉的!

楼主(2013-07-04):
想买个200以内的逻辑分析仪!大家推荐个质优价廉的!
以前只用过孕龙128的。
要有虚拟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功能。
能分析SPI/I2C就最好了!
多用于分析单片机信号!

网友:
taobao

made in china 的

salee

楼主:
给掏宝连接呀!

网友:
唉,我是该吐槽lz的消费观是被made in china给惯坏的呢,还是该吐槽made in china的现状就是被lz这样的消费观给逼出来的呢……
没有恶意,也不是针对lz,就是纯粹且无奈的吐槽而已……

楼主:
   前几天在掏宝上买了个论坛的一个逻辑分析仪,昨天到手后测试发现,可能也有我操作不熟或有误,只要打开示波器功能软件,就自动关机(提示内存不能读取,店主说可能是系统为GOEST版本的问题);逻辑分析仪出来的数据,几乎全乱,且有很多毛刺;数字电压表的通道2检测电压正常,通道1检测电压有误差。不过掏宝的店主态度很好,立马建议退货。
   万能的坛呀,推荐一个好用的逻辑分析仪给我用吧!

网友A:
曾经38买过一个,一直好用。现在用得不多,最近使用ESLA601.

网友B:
我表示没连接过示波器,但是光逻辑分析仪 抓波上说,某宝上的 金沙滩工作室 店里的逻辑分析仪挺好 从35-345不等价位,关键是店主很好“宋老师”,免费送过3根线。(非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表示没连接过示波器,但是光逻辑分析仪 抓波上说,某宝上的 金沙滩工作室 店里的逻辑分析仪挺好 从35-345 ...

在200以下的逻辑分析仪中,没发现有示波器功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38买过一个,一直好用。现在用得不多,最近使用ESLA601.

    35的那种,我同事有一个,确实挺好用,但不带示波器功能呀!ESLA601那就有点贵了, 暂时不考虑买(公司用)。

网友:
周立功的最便宜的那个,好像500左右,然后就是山寨破解的16路的那个,好像200多吧

网友C(2013-08-05):
公司用的话,也不要200以下的吧,工欲善其事必先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用的话,也不要200以下的吧,工欲善其事必先其器。

用到的也很少!开始以为孕龙的也才200块,就和老大说了,谁知道。。。那东西几千。。。。。。。。

网友:
这价格。。。只能买到廉价,不能保证优质。。。

楼主:
能用就行,最好能有示波器功能,有电压表功能就行!
上次在论坛了买了个个,但发现很不好用,就退了,哎,现在都没兴趣再买了,悲剧!
有没有买过的,确实还可以用的推荐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到的也很少!开始以为孕龙的也才200块,就和老大说了,谁知道。。。那东西几千。。。。。。。。 ...

可以和老大报价格和参数给老大看,让老大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