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关于文件的操作

楼主(2013-07-04):
在Linux下关于文件的读取操作问题请教:
我需要读取文件内容,显示在界面上,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文件中存储的内容 包括 文件创建时间,文件修改时间,文件内容长度和文件状态描述等,我现在只能全部将文件的内容读出,但是我需要将文件中的各类消息,分开显示,请问程序我应该怎么处理?
现在文件状态描述在 文件的中间,且占用了4个字节,我如何从庞大的文件中,取出这四个字节来?

网友:
文件中存储的内容 包括 文件创建时间,文件修改时间,文件内容长度和文件状态描述等

这些信息在文件系统中就存在,并不需要读文件内容本身,文件操作的API有提供INFO之类的API;
当然你想读也读取不到,除非你自己写进文件内容里面。

至于文件中的内容,如果项目中文件的大小度不太大的话,可以自定义文件内容的结构,然后按结构查找内容。
比如以行为单位,格式为
“id" "name“  ”timestamp" "desc" \r\n

如果记录数多点的话,考虑下轻量级数据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