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ATfs的读取问题

楼主(2013-07-04):
我现在想读取SD卡的根目录下“相册”文件夹下的所有bmp格式的文件名,程序如下:
void  get()
{
                FATFS     fs;
                FIL       fsrc;
                FILINFO   finfo;  /
                DIR       dirs;
                char      lfn[70];
                char      *result;
                char      pathbmp[100]={"相册"}; //在根目录下有一个 相册 文件夹
                char      j;

                finfo.lfname=lfn;
                finfo.lfsize=sizeof(lfn);
                f_mount(0,&fs);
                if(f_opendir(&dirs,pathbmp)==FR_OK)  //打开指定目录
                {
                                while(f_readdir(&dirs,&finfo)==FR_OK)  //循环调用,依次读取文件名
                                {
                                                 if(finfo.fattrib&AM_ARC)  //判断是不是存档型文档
                                                {
                                                                if(finfo.lfname[0]==NULL&&finfo.fname[0]!=NULL)
                                                                                finfo.lfname=finfo.fname;
                                                                if(!finfo.lfname[0])
                                                                {
                                                                                bmpnum=bmpjj;
                                                                                bmpjj=0;
                                                                                j=0;
                                                                                break;  //文件名为空即到达了目录尾部
                                                                }
                                                                //判断是否为bmp
                                                                result=strstr(finfo.lfname,".bmp");
                                                                if(result!=NULL)
                                                                {
                                                                                 for(j=0;finfo.lfname[j]!=NULL;j++)
                                                                                {
                                                                                                 AllBmpName[bmpjj][j]=finfo.lfname[j];
                                                                                }
                                                                                bmpjj++;
                                                                }
                                                }
                                }
                }
...........

}

之前用同样的方法成功获得了“音乐”文件夹下的mp3文件名,支持长文件名,这里的情况是只能读出一个文件名而且是短文件名,接着就break了,跟踪发现是在
f_readdir(&dirs,&finfo)里面的dir_read函数执行后lfn_idx变成了0xffff,之后也是因为lfn_idx为0xffff,导致虽然读出了其他的文件名,但是第一个字符给了0x00 所以才break,
请教下 dir_read 里面lfn_idx为什么变成0xffff?之前在读别的文件夹的时候没有问题.......谢谢了

现在的情况是能读取所有的长文件名,但是只能读出一个短文件命名...其他的短文件名读不出来.....用的是ff9b....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