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定位搜星时会不会跟当前卫星的位置有关?

楼主(2013-07-04):
A-GPS的数据给出了当前卫星的大概方位,这有效辅助GPS终端加速搜星的速度。那么从上面这句话可以推出:GPS搜星跟当前卫星的具体位置、当前GPS终端与卫星的角度等这些因素都有关系。
我这么理解对吗???大家说说你的见解,分享一下下,谢谢~

网友:
就像电视大锅盖吧,对准角度、方位就能通信啦,呵呵个人理解

网友:
AGPS的作用是网络下载星历。
如果没有网络,那么需要广播接收,时间超过30秒,接收成功后才开始搜星解算。

网友A:
不完全对,或者说不是一回事。
GPS是基于CDMA技术的,所有卫星通过同一个频率发射导航信号,每颗卫星的CDMA序列不同。
当你不知道现在天上大概能看见哪几颗卫星的情况下,你需要用所有卫星的CDMA序列去尝试解码,要判断解码出来的数据是否正确最少需要完整接收一帧数据,而一帧数据的周期是30秒,如果你刚好错过了一帧,或者那一帧刚好受到干扰,那么你又要等30秒……
AGPS的作用就是通过网络下载星历,让你的GPS模块知道卫星大概的位置,这样解调数据可以有针对性,速度就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完全对,或者说不是一回事。
GPS是基于CDMA技术的,所有卫星通过同一个频率发射导航信号,每颗卫星的CDMA ...

谢谢板猪~~~~大爱版猪~~~~~
我现在在做A-GPS,因为无法自己像U-Blox那样有N多个接收端来采集各卫星状况,也没有他们的差分较正的算法,因此都得要到他们的服务器去下载星历数据,但是下载又要给他们服务器提供当前大概经纬度做参数。我测试了一下,我的位置在北京,我用乌鲁木齐的坐标做参数,结果测得的结果有时候跟给北京的坐标是一样的快速定位。但有时候又差距很大。我在想,咱中国的版图是很大,但就天空上的那么多卫星来讲,从北京上空可见的卫星号与乌鲁木齐上空可见的卫星号差别有这么大吗?这么高空俯视下来应该都差不多才对呀?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角度的问题???也就是说虽然用北京的坐标做参数得到的“预测可见卫星位置”和用乌鲁木齐的一样,但是因它们与卫星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定位速度就不一样。但从版主您的观点来看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它们得到的A-GPS数据不一样引起的。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板猪~~~~大爱版猪~~~~~
我现在在做A-GPS,因为无法自己像U-Blox那样有N多个接收端来采集各卫星状况, ...

很多时候GPS信号到达地面时已经被噪声淹没,全靠CDMA的扩频增益让信号从噪声中再浮出来,所以GPS信号的粗跟踪速度受环境影响很大,卫星的角度不同,信号强度差异会比较大,地面和附近建筑物的反射也不一样,很多不确定性的,A-GPS只是一个辅助手段而已。

网友B(2018-09-12):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GPS信号到达地面时已经被噪声淹没,全靠CDMA的扩频增益让信号从噪声中再浮出来,所以GPS信号的粗 ...

你好,请教个问题  我两个同样配置的单点GPS(M8N)围绕一个确定正方形的地形边界分别打四个点, 把数据读出来后在地图上显示2个GPS偏差还是比较大的 , 有什么方法能提高我的打点的一致性吗 我关心相对误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个问题  我两个同样配置的单点GPS(M8N)围绕一个确定正方形的地形边界分别打四个点, 把数据 ...

那就差分GPS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差分GPS呗。

有点小贵,之前看大疆的植保机有个教程就是把遥控器(里边有GPS)和飞机的GPS 放在一个位置  纠正偏移 提高两个GPS的重合度  ,不知道里边什么实现思路,遥控器去打点  飞机去飞重合度还是挺好的  ,他的植保机  双馈点的t陶瓷天线+M8N  我觉得可能软件也能处理一部分  不知道可能有什么算法能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小贵,之前看大疆的植保机有个教程就是把遥控器(里边有GPS)和飞机的GPS 放在一个位置  纠正偏移 提 ...

M8P就是干这事的,M8P-2是基站,M8P-0是移动站,基站会发送校准信息给移动站提高定位精度。
当然你要用M8N自己写算法估计也能做到,只是自己研究所花的时间精力成本比直接买现成的解决方案高还是低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8P就是干这事的,M8P-2是基站,M8P-0是移动站,基站会发送校准信息给移动站提高定位精度。
当然你要用M8 ...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遥控器 首先量地 得出 经纬点,然后遥控器做基站基站使用,发送校正数据给飞机的GPS ,但是为什么2个GPS 要放在同一位置 ,RTK 也没这要求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遥控器 首先量地 得出 经纬点,然后遥控器做基站基站使用,发送校正数据给飞机的G ...

估计就是比较两个GPS的误差作为校准值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比较两个GPS的误差作为校准值吧。

好的  谢谢,如果是 比较误差值 我在分析下GPS数据看看 偏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如果是 比较误差值 我在分析下GPS数据看看 偏差

本身的坐标也要多次滤波的,不要只拿单次结果来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身的坐标也要多次滤波的,不要只拿单次结果来比。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