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wince串口转usb接口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3-07-04):
刚刚开始接触arm,需要做一个wince6系统下运行的程序,要用到串口转usb,在网上下了个pl2303的wince6的驱动,解压以后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想请教一下这个驱动应该怎么安装至wince6里面?解压文件里面的NK.bin和NK.nb0应该怎么使用,我的印象里面NK.bin和NK.nb0不是烧写系统要用到的文件吗?
也在网上查了下,直接将usbser.dll拷贝至wince6的windows目录下,然后运行注册文件,但是会出现syntax error错误,安装失败;是否是要将驱动提供的NK.bin和NK.nb0代替原系统的这两个文件,再烧录到我的硬件上,然后再将usbser.dll拷贝至windows目录下再运行 .reg 文件?

楼主:
驱动里面还提供了源文件,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