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GSM语音的这种走线,貌似被强调,不明白这种走线有啥优点

楼主(2013-07-04):
求解释

网友:
左面差分布线,因为对于手机话筒,增益较大,防止共模噪声干扰。右边ESD,防止静电通过话筒连线击穿芯片。因为手机这种设备放在口袋里,会与外壳摩擦产生静电,而话筒由靠近外壳,所以会传递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