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四轴推荐

楼主(2013-07-05):
论坛里研究MWC开源程序的朋友多不多?大家认识一下。

网友:
应该挺多的吧,我是个新手玩mwc  最近一直卡在PID上

网友(2013-11-04):
感觉程序很复杂

网友:
目测pid算法很复杂,,已经开始看自控原理了,通过上次做pov感觉做四轴还是做别的项目一定要提前学好知识才好

网友(2014-03-05):
都说这个很火,没玩过不知道怎样

网友:
很稳,就是PID不好调

网友(2014-04-15):
PID不复杂,相比三轴的姿态解算才叫人吐血呢。

网友:
楼主,想跟你讨论一下MWC的自稳,不知程序你看得怎么样,在你视频中有一段四轴未加GPS时的稳定飞行测试,可以看出高度是闭环。但是你在将四轴脱离一段距离时,它能大致的回到原来悬停的位置。想问MWC是怎么做到大致定位的呢?这个是开自稳的效果吧?我一直在试图理解这个,但还是想不明白。MWC在没有GPS时是怎样感知位移的??想请你帮帮我想想这个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楼主分享下经验!

网友:
LZ,请教你一个问题,我的四轴(MWC的,只用了GYRO和ACC)一直打偏航方向的时候,理论来说应该是水平方向的旋转,但现在却会倾斜,慢慢斜着旋转往下掉。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表示+1个

网友(2015-02-02):
我表示很感兴趣,正在研究ARDUI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