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叫我看下电路板上的电源芯片型号(图)?

楼主(2013-07-05):
朋友拿过来一块板子,叫我看下电源芯片型号。看了下好像是隔离电源芯片,有谁用过这个片子吗,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都刮花了,看不清啊

网友:
好奇怪的封装

网友:
估计是开关电源芯片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封装呢

网友A:
头一次见,是剪掉脚了吗?看不出来型号

网友:
这是什么封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是剪掉脚了吗?看不出来型号

因为隔离的要求,高压引脚和低压引脚之间在做封装的时候就没有放引脚。看起来像是摩托罗拉或者ON semi 的片子

网友:
MC33363BDW
对了下铜皮,应该是这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