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 / KA3525 又谁使用过这个芯片??

楼主(2013-07-05):
最近在研究这个东东,不知道又谁使用过这个芯片,能说说相关的内容????

比如使用单片机如何控制PWM频率,电压输出等????

1、频率设置范围:18、28、40、68、80、100、120、130 KHz粗调,细调范围+-3KHz
2、定时时间范围:0-1小时,当设定时间到时就关闭输出
3、功率大小调整
4、电流保护设定:0.5A-10A范围,比如设定的电流是4A,当负载大于4A电流时就关闭输出
5、 如有知者可以联系我哟,可以付一点点费用!!!

qq: 1093516955   请注明AVR-PWM或者是阿莫论坛哦!!!!!!!!!!!!!!!

网友A:
你想幹嘛?

网友:
这不是开关电源芯片吗?这个芯片是浮云,TL494也一样。周围电路的设计才是王道。

网友B:
有同步输入,频率可以从同步端口输入试试
调电压就是占空比了

网友C:
这个芯片有双路PWM输出,5、6、7脚电阻电容网络决定PWM频率、死区,9、1、2内部放大器加外部器件可调节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同步输入,频率可以从同步端口输入试试
调电压就是占空比了

你好,你的意思是控制sg3525的铜像输入端(pin2脚)的电压就可以改变sg3525的输出占空比???

电路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幹嘛?

1、频率设置范围:18、28、40、68、80、100、120、130 KHz粗调,细调范围+-3KHz
2、定时时间范围:0-1小时,当设定时间到时就关闭输出
3、功率大小调整
4、电流保护设定:0.5A-10A范围,比如设定的电流是4A,当负载大于4A电流时就关闭输出
5、 如有知者可以联系我哟,可以付一点点费用!!!

qq: 1093516955   请注明AVR-PWM或者是阿莫论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有双路PWM输出,5、6、7脚电阻电容网络决定PWM频率、死区,9、1、2内部放大器加外部器件可调节占空 ...

1、频率设置范围:18、28、40、68、80、100、120、130 KHz粗调,细调范围+-3KHz
2、定时时间范围:0-1小时,当设定时间到时就关闭输出
3、功率大小调整
4、电流保护设定:0.5A-10A范围,比如设定的电流是4A,当负载大于4A电流时就关闭输出
5、 如有知者可以联系我哟,可以付一点点费用!!!

qq: 1093516955   请注明AVR-PWM或者是阿莫论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同步输入,频率可以从同步端口输入试试
调电压就是占空比了

我想实现的功能:

1、频率设置范围:18、28、40、68、80、100、120、130 KHz粗调,细调范围+-3KHz
2、定时时间范围:0-1小时,当设定时间到时就关闭输出
3、功率大小调整
4、电流保护设定:0.5A-10A范围,比如设定的电流是4A,当负载大于4A电流时就关闭输出
5、 如有知者可以联系我哟,可以付一点点费用!!!

qq: 1093516955   请注明AVR-PWM或者是阿莫论坛哦!!!!!!!!!!!!!!!

网友D:
很常见的一个电源芯片,搞电源的基本都会接触过
频率是外部RC决定,似乎用单片机控制不是很好实现
定时单片机可以搞掂,给信号控制3525的SD功能引脚即可
功率调节可以控制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脚,好像是9脚吧,可以改变占空比
电流保护可通过误差放大器或者SD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常见的一个电源芯片,搞电源的基本都会接触过
频率是外部RC决定,似乎用单片机控制不是很好实现
定时单片 ...

电源这块以前我没有搞过,所有目前对这个东东比较的陌生啊,你之前有搞过没有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这块以前我没有搞过,所有目前对这个东东比较的陌生啊,你之前有搞过没有啊?????????? ...

搞过,只是最近没有用这颗芯片
你的几个功能除了频率调节不好办以外,其他的就是一个数控电源

网友C:
这款芯片之前用作开关电源,当然是调宽的,至于频率,由于是RC产生的,暂时没有用到过调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过,只是最近没有用这颗芯片
你的几个功能除了频率调节不好办以外,其他的就是一个数控电源 ...

要不直接使用m16的定时器来产生pwm信号,你认为如何,那个3525就不要了,3525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芯片之前用作开关电源,当然是调宽的,至于频率,由于是RC产生的,暂时没有用到过调频 ...

要不直接使用m16的定时器来产生pwm信号,你认为如何,那个3525就不要了,3525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过,只是最近没有用这颗芯片
你的几个功能除了频率调节不好办以外,其他的就是一个数控电源 ...

那你有这个相关的程序或者电路不啊???? 能否提供一下具体的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不直接使用m16的定时器来产生pwm信号,你认为如何,那个3525就不要了,3525太麻烦了。 ...

直接使用单片机貌似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使用单片机貌似好一些

那就直接使用单片机来试一下,如果木有什么的话,就直接使用单片机拉到了,用单片机来模拟两路pwm信号,也好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你有这个相关的程序或者电路不啊???? 能否提供一下具体的参考?? ...

很久以前做的数控电源,电路和程序都没有了
其实网上有很多的数控电源方案,找一个参考一下就行了
单片机的话要注意分辨率和精度是否足够,还有保护的速度是否足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使用单片机貌似好一些

直接用单片机不知道驱动能力够不够啊,毕竟后面还需要驱动1000w-2000w的功率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久以前做的数控电源,电路和程序都没有了
其实网上有很多的数控电源方案,找一个参考一下就行了
单片机 ...

好的,我在网上找的都是些3525的硬件使用方法,没有找到与单片机相关的内容啊

网友D:
如果不做频率调节,建议用单片机控制3525做,这样软件的工作量和硬件保护这块会好做很多,纯软件的做个数控电源难度还是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做频率调节,建议用单片机控制3525做,这样软件的工作量和硬件保护这块会好做很多,纯软件的做个数控 ...

频率调节是必须得要的啊,设定频率的话,我可以跟他们说在关机时进行。
你以前搞过了,那么你现在要重新搞的话,应该也不会很难吧,到时我可以付点辛苦费给你啊!!!!!!!

你看能否帮我搞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同步输入,频率可以从同步端口输入试试
调电压就是占空比了

你有没有用单片机控制的程序或者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有双路PWM输出,5、6、7脚电阻电容网络决定PWM频率、死区,9、1、2内部放大器加外部器件可调节占空 ...

你有没有用单片机控制的程序或者电路啊????

网友:
单片机直接PWM和PAM不就行啦,直接进行频率和幅度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