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280xx DELAY_US(50L) 延时函数跑飞

楼主(2013-07-05):
TI 280xx DELAY_US(50L) 延时函数跑飞
这个在以前项目中遇到过,调用库函数时候需要延时,

这是PLL中一段,初始化时候需要延时,还有AD中等等,好多地方需要延时的
    if (divsel == 3)
    {
        EALLOW;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2;
        DELAY_US(50L);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3;
        EDIS;
    }
程序能进到这里
_DSP28x_usDelay:
        SUB    ACC,#1
        BF     _DSP28x_usDelay,GEQ    ;; Loop if ACC >= 0
        LRETR
出来之后就跑飞了,
出现这个
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801f"

然后就跑飞了到程序另外一个地方,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各位大神知道么

楼主:
再顶,只为让大家看到帖子,老大们不要删啊

网友A:
1. 把delay函数使用#pragama声明在ram中执行
2.到delay函数里面,把A/B改成常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把delay函数使用#pragama声明在ram中执行
2.到delay函数里面,把A/B改成常量

第一条有可能,我再检查一下,

第二条哪有AB啊

网友(2013-08-08):
A除以B好不好?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把delay函数使用#pragama声明在ram段 然后用memcopy那个函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把delay函数使用#pragama声明在ram段 然后用memcopy那个函数就行了 ...

好的非常感谢,我有空试试,说是等有空试试,现在忙项目懒得弄了

网友:
表示下载官网的延时,可以用

网友:
我怎么特别不喜欢用这种delay_us()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