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同步时钟的串口接收数据该如何解码??

楼主(2013-07-05):
我用的是    http://www.gillam-fei.be/synchro-picosync-ii.php    这个型号的

设置串口后返回的数据是这样的,每一秒接收到一次数据,长度不一样长,有时会长一个活几个字节,或是短一个或是几个字节

求助该如何解码???

FE 98 F8 78 FF F8 F8 F8 F8 F8 F8 F8 F8 F8 F8 F8 F8 18 FE F8 80 60 71 0F 78 F0 FC F8 FE E0 F8 98 FE 18 FC 98 FE F8 E6 78 FC 98 FE 98 F8 78 00 F8 F8 F8 F8 F8 F8 F8 78 80 00

有没有什么软件或是上位机能够直接看出的,最好是讲解一下解码的过程

楼主:
自己再顶一顶。。。求助啊。。。。

网友:
你把那16进制的数改用ASCII码查看,再查看对应的协议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