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路选通信号如何实现?

楼主(2013-07-05):
74HC138最多只能用作8路选通,74LS154也只能用作16路选通,如果有20路选通,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
138串就可以了,数字电路的基本作业题。

网友:
楼主数字电路没有学好,要是实际应用也就上一块CPLD就好了。从成本考虑的话会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