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979,A3977保护太差,容易烧芯片,大家分析分析原因。

楼主(2013-07-05):
看了阿莫雕刻机使用A3977芯片,我们也有产品批量使用了A3979芯片。原理图和阿莫提供的基本一样,有以下2个问题:
1、使用A3979,有50%的效果非常好,电机声音很好,比驱动器效果都不差,有50%的效果一般,电机运行稍微有噪音,找不到原因。
2、保护性能特别差,只要电机相序接错,短路,或者电机任一相和外壳短路,都会导致3979冒烟。
我们批量的设备中,经常几个几个的需要返修,都是驱动芯片烧毁的。采样电阻,实验过0.1,0.22,0.33(2W)的,均起不到保护效果。
烧毁严重,有的甚至摔坏焊盘。

A3979到底能不能用在批量的产品中。我们现在有点质疑,大家一起讨论泰伦。

楼主:
还有在电机堵转时,也容易出现烧芯片的现象,应该是芯片过热造成的。
芯片正常工作时,芯片微热,加了小散热片。
使用电流大约在1.0A左右。

网友A:
加肖特基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肖特基二极管吧,

你的意思是在A3979的4条输出信号上加肖特基二极管吗,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网友B:
这个,技术好像太差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技术好像太差了点吧

哪里差啊,请明示,我设计的差,请指点一下?TKS

网友A:
SENSE脚
SENSE脚
SENSE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NSE脚
SENSE脚
SENSE脚

2个SENSE脚我只是按手册,用的电阻和0.22UF电容,你的意思是并一个肖特基吗,
这样能解决我说的问题吗,最好提供给肖特基型号,谢谢!

网友:
最重要的应用电压没说明,不清楚你是否用了36V电源
最重要的PCB板图没提供,没法分析

那个小电容,就没试过去掉吗?

网友:
应该和芯片没关系吧,以前的单位生产的打印机用A3983等芯片,几K的量有的吧,没有楼主说的现象!

网友:
楼主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
我买的雕刻机也爱烧A3977。自己换过4片。堵转没烧过,都是因为换电机的时候忘了断电,第一次烧一片,第二次很奇怪3片都烧了。

网友:
说起这个,我想起以前单位做的电机板,也是用的3977,也有你说的情况,烧芯片情况很多,而且也是不能带电拔电机线,容易坏……我们做的是横机,不过搞最好的横强没有这个问题,系统都是参考的他们的,不知为何

楼主:
我们的没有带电拔过,
1、有可能有堵转现
2、有可能有缺相
3、有可能某一相和电机外壳短路
4、有可能相序间短路。
前4种情况,是电机故障或者连接故障
5、电机没有发现问题,就是芯片烧了,换了电路板就好了。

24V供电电压,每组旁边有50V,47UF电解电容。24V电源处有50V100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NSE脚
SENSE脚
SENSE脚

请详细指导下

楼主:
请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肖特基二极管吧,

继续指导讨论

网友:
本坛搜索“A3977”。

网友:
换步进电机试一试.

网友(2015-05-23):
目前也出现了,不能热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