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面的mini照相机拆机,及求助

楼主(2013-07-05):
今天刚刚收到的mini相机,拆之,供大家看看
其次,想改造,使其1个小时自动拍一张照片,可有好的方法?
望大家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有开关的吧,一小时自己合上开关一次

网友:
那一大块黑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开关的吧,一小时自己合上开关一次

需要让他自动拍呀
手动就没意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让他自动拍呀
手动就没意义了

我表达不清楚,意思搞个定时器,定时一个电子开关

网友:
一个51核的片子做的相机。

好早之前见过。

最什么的办法就是再用个单片机,控制一个继电器,继电器接快门。

这样不就好了

网友:
搞个按键机,每小时按一次快门键

网友:
你想干吗用,一小时是否长了点

网友B:
一小时?  这种东西在待机状态下过几分钟就自动关机了, 而且是软关机。 没有源代码估计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小时?  这种东西在待机状态下过几分钟就自动关机了, 而且是软关机。 没有源代码估计改不了。 ...

拍的时候让它启动,然后拍一张,这样子想得

网友:
还是拿MCU+摄像头模块自己做个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拍的时候让它启动,然后拍一张,这样子想得

监控用吗?  有没有录像功能, 说不定是用我们的方案做的。

网友:
这个貌似只有自己做一个能成,那电池也顶不了几个小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控用吗?  有没有录像功能, 说不定是用我们的方案做的。

有录像功能!
还能录音!

网友:
这东西录像效果似乎还不错呢,当然相对于这个价格而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录像功能!
还能录音!

楼主看看你的AVI是不是有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你的AVI是不是有这个..

这是个什么东西?是的话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什么东西?是的话说明?……

我也不明

网友:
这个相机的效果怎样,上个样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