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cos 定时器请教

楼主(2013-07-05):
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CPU_SR         cpu_sr;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LED2_ON;
         }
        OSIntExit();
}
一个简单的定时器中断,想表达的是程序为什么一直停在中断里啊,,出不来,其他的中断和任务都做不了,为什么啊?该怎么办呢?求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LED2_ON;”,不建议这么写代码,写成“LED2_ON();”比较合适。

想表达的是程序为什么一直停在中断里啊,,出不来,其他的中断和任务都做不了,为什么啊?该怎么办呢?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