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lstone大神的平衡小车pid调试问题的几点疑惑?

楼主(2013-07-05):
如题,我想问各位大神关于PID 4 个参数K的确定,现用matlab仿真出的4个K值和曲线(是参照之前 zlstone的调试确定),都说是调节电位器,但是现在由于硬件没到位所以不知道具体调试方法,而且4个K值到底怎么取,也不是很了解,求各路大神告知 (本人matlab用的也不是很熟练,谅解)
在simulink后把图形参数读出来了,具体怎么看K值?感激涕零啊~~~~~

楼主:
根据论坛内许多人的经验和做出来的源码,大多都是copy的,但是不同人做就有不同的情况,所以K只应该都不一样的,为什么大家还用一样的值呢?还是说这个K值都是大概浮动在这个数值的,只需要用电位器调节就可以?
%k_f=[-0.83508        -34.19        -1.0995        -2.8141]; %NXT parameter

楼主:
纳尼》?  50人看过没人留言?

网友:
自己摸索

网友:
貌似平衡车没什么经验可以  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不知道参数怎么调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调

楼主:
就是说,楼上的正解